楼主(2020-11-11):
大伙好
   请教一下,我一个24V 10A的开关电源,开关电源220V进电前端配了一个C2 2P 2A的空开,咋老是跳闸呢?
   只接了开关电源不接负载也跳闸。
   我没接地,应该和接地没太大关系吧

网友A:
你开关电源坏的吧?

网友B:
没听说有2安开关 空载时 要真是2安的开关 启动就跳也正常  应该用6安以上开关

网友C:
开关电源坏了,2A的空开绝对够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造啊
也不像是坏啊,老是跳电。偶尔不跳电是能正常工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正泰的
NXB-63 2P C2 2A的
6A太大了吧。算功率的话10A的24V才240W,2A的220V已经是440W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也不像是坏啊,老是跳电。偶尔不跳电是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D:
换个6A的试一下,如果还是跳基本就可以判断是开关电源的问题了

网友E:
开关电源刚通电的时候,整流后的直流电会给滤波电容充电,这时电流应该大一点。

网友F:
开关电源启动瞬间电流大,但你空载应该不会跳才对,空开质量有问题吧!

网友G:
换家空开
换D2A
换3A空开

网友H:
楼主换个D2A的看看

网友I:
开关电源刚开始的瞬间电流会很大.

网友J:
如果你的空气开关不是有质量问题的话,可以考虑一下换个大一点的空开,再装个保险管来做保护

网友K:
之前使用正常不?可以用排除法试验。空开,开关电源逐一排查。

网友L:
测一下启动电流不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