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1):
收一台0.37千瓦lenze8400变频器来玩,拆开发现是应用在有导电粉尘环境,造成开关管栅漏极放电,开关管损坏导致有些电阻烧了看不到型号!振荡芯片是个8842也是第一次见到,电路除了6脚输出其他和3842差不多,现求哪位有此型号变频器的老师能否拍个照片,我看看电阻型号,顺便说说那个8842芯片。

网友A:
既然为了玩 何必要修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修好了才能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ISL8842AABZ
https://html.alldatasheetcn.com/html-pdf/179844/INTERSIL/ISL8842AABZ/388/1/ISL8842AABZ.html
非常感谢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同样非常感谢您!现在新问题是周边烧掉的电阻不知道阻值!

网友D(2020-12-12):
貌似就是3844省电版,施耐德用的FA13844 貌似这个型号 用3844代替 不行改启动电阻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就是3844省电版,施耐德用的FA13844 貌似这个型号 用3844代替 不行改启动电阻阻值
谢谢您!我也想过用3842代用的,但阻值算不来!现在找到卖芯片的了,就差不知道原阻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