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

楼主(2020-11-11):
台达变频器开关电源上的DU201是什么型号的元件请指点一下元件的参数

网友A:
是TL431,一般情况下损坏概率极低!

楼主:
没有看清印字能确定是431吗

网友B:
同意1楼,因为线决定了

网友C:
区分一下D后面的R U C大概就知道是什么东东了然后在看看电路连接,控制光耦的大部分是431

网友A:
回复 楼主:
楼主说明白这台变频器是什么故障现象!我可以百分之百告诉你是TL431。你处理不了问题可以搜索本坛台达变频器电源维修帖子。

楼主:
我是初学者刚开始学修这个变频器无显示故障,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了。其他原件查了没有问题请教是哪里坏了3842换了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