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固态继电器

楼主(2020-11-11):
现有老式注塑机,反应加热器控制接触器老是坏,想改成新式注塑机的固态继电器。旧机的控制电压是110V。接触器是1210.要怎么选型固态继电器?

网友A:
固态继电器就怕输出短路,短路就废SSR.

固态继电器控制电压是DC24V的,(好像标注是DC3~36V?)

改了SSR记得做好散热(很重要!),还有,记得添加保险,

网友B:
      还不是和选接触器一个样 ----  所要控制的对象电流多少A

                                   触发电压一般直流电压24V驱动

网友C:
选三相加热用DA/AC固态+AC/DC固态
AC110V控制AC220V或380V加热器?

接触器是触点常坏吗?没试过换大些接触器吗?

网友D:
固态散热和短路保护不做好也容易坏……如果原来温度控制没有问题不如直接加大接触器容量方便……

网友E:
是坏触头还是哪里,如果是触头容量小了,换成1810的还好

网友F:
一般我都是用负载电流的3倍选固态,散热要涂硅脂,加底座,上风扇。要不固态太娇气了

网友G:
有固态继电器为什么还有接接触器?固态继电器不就是开关了吗?搞不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有固态继电器为什么还有接接触器?固态继电器不就是开关了吗?搞不懂。
???
好像没人建议2个都用

网友H:
直接用固态继电器控制通断麽?没考虑加接触器?

网友G:
回复 网友C:
我的意思是,楼主说,旧的系统接触器是一个什么型号的那种,问要选固态继电器怎么选?我感到,跟接触器没关系,就按负载电流选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我的意思是,楼主说,旧的系统接触器是一个什么型号的那种,问要选固态继电器怎么选?我感到,跟接触器没关系,就按负载电流选即可。
其实他但把接触器换固体还不一定行,温控仪也要换……

网友I:
1210经常坏,如果是接触器的触点坏的话说明原来的选型余量不够,换大一些就是了,线圈坏的话说明配件质量差,换个其他牌子配件看看吧。换固态的话,改动会比较大,还要考虑固态的保护问题,估计你电柜内安装位置都不一定够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我的意思是,楼主说,旧的系统接触器是一个什么型号的那种,问要选固态继电器怎么选?我感到,跟接触器没关系,就按负载电流选即可。
其实他但把接触器换固体还不一定行,温控仪也要换……
要换温控仪的理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我的意思是,楼主说,旧的系统接触器是一个什么型号的那种,问要选固态继电器怎么选?我感到,跟接触器没关系,就按负载电流选即可。
其实他但把接触器换固体还不一定行,温控仪也要换……
要换温控仪的理由?
原来控制接触器肯定是温控仪是继电器开关量控制,换固态的话要温控仪那种直接输出3.5V-32V的方便吧!否则原来电路里没有开关电源又要加开关电源,改电路……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有道理
但我觉得还是加个电源改动少,再说一旦甲方要求恢复也很容易

网友J:
注塑机用固态的多

网友K:
我们2中模式都在用,老设备现在就用的接触器,新设备就用固态。旧设备15年+了用到现在还是好好的。

网友G:
回复 网友D:
哦,其实要是知道老的和新的两种方法的原理,那换起来就简单多了。固态继电器的控制动作,和接触器的动作是类似的。所以,控制回路的触发信号是可以变通的。

网友G:
回复 网友D:
他的温控器输出形式?是什么温控器呢?其实。楼主的问题可以直接使用智能可控硅模块,就是一个开关式的调压器。给这个模块0-10V标准模拟电压,即可实现对温度的控制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他的温控器输出形式?是什么温控器呢?其实。楼主的问题可以直接使用智能可控硅模块,就是一个开关式的调压器。给这个模块0-10V标准模拟电压,即可实现对温度的控制了,
以前用接触器,所以他的温控仪肯定不能直接控制固态继电器,肯定要加原件或者改变电路,有空间还方便,没空间就越搞越乱了……

网友L:
固态炸机很吓人啊,炸了3次了,保险丝加好,容量标准值的百分之80用比较安全

网友D:
引用 网友L:
固态炸机很吓人啊,炸了3次了,保险丝加好,容量标准值的百分之80用比较安全
你这个选法容量肯定不够,最起码要2倍选择才不容易坏……

网友G:
回复 网友D:
哦,事在人为。关键是要知道两种温控的结构和工作原理,只要满足元器件网络间的链接阻抗匹配,就能以不变应万变。前面有说了,固态的过载能力为0,所以在选型时要注意,把固态的容量选够。这是要注意的。

网友M:
按1210接触器算,工作电流不超12A,固态选用100A级的,加装20A的保险,1210换成3210,加装DC24V开关电源。动力线接线方式:电源进线-20A保险管-3210-固态。如果是三相用电。三个固态一组(每相一个)控制端串联,控制电压DC24V。DC24V【正极】接温控表输出控制端子(开关量端子)。3210的作用是防止固态击穿时引起的加热失控,其线圈供电经旋钮控制开关(常开)串入温控表的报警输出端子(开关量端子,常闭),当固态击穿引起加热失控,温控表超温报警,3210断电,加热停止。

楼主:
   感谢各位师傅,权衡利弊之后还是选择增大接触器型号,改各种的方案都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性能提升。简单的才是耐用可靠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师傅,权衡利弊之后还是选择增大接触器型号,改各种的方案都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性能提升。简单的才是耐用可靠的。
温度控制能达到要求,加大接触器容量是优先选择……

网友N:
接触器换大多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