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2):
由四个推料平台上的推料气缸,把料推到传送带上,推料前传送带上的提升气缸要提升,推料气缸把料推到位后,提升气缸下降。下降到位,传送带动作。自动步的逻辑有点混乱,工控小白求助?

网友A:
你主要考虑四个推料平台上的推料气缸的优先条件,其他就是顺序控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由四个推料平台上的推料气缸,把料推到传送带上,推料前传送带上的提升气缸要提升,推料气缸把料推到位后,提升气缸下降。下降到位,传送带动作。自动步的逻辑有点混乱,工控小白求助?
按你的“技术”要求,一楼尾款难要

网友C:
一个输送带,四个推料气缸,采用轮询检测的方式往输送带上放料就可以吧,要有优先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