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辰Z2400 11KW变频器,哪位师傅维修过,这个电压检测信号点在哪里?启动后报欠压。

楼主(2020-11-12):
一开始是无显示,发现74HC244损坏,更换后正常,现在启动报LU欠压,怀疑还是主板上的问题,准备顺着电压检测的点往上查,找不到这个点。

网友A:
启动报欠压,看看主回路继电器有没有吸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直接用540直流的, 之前面板不显示 我查了主板上有个74HC244烧坏了,更换后显示正常,但是启动报欠压,面板显示母线电压是0V,八成主板上还有问题,现在想着找到电压检测的点顺路网上查。

楼主:
哪位大师都众辰的图纸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估计找不到,板子再自己手上,研究一下吧。

网友B(2026-02-09):
找到图纸了吗?我跟你的情况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