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2):
1、伺服器是安川XD-01-MSD0,伺服器CPU坏了,二手伺服器找不到。现在想更换安川的其它型号伺服器。
2、伺服电机、编码器是否需要更换?
3、安川的伺服器参数是否兼容?参数可以相互复制么?
4、难度多大?
5、还有更好的办法么?

网友A:
伺服电机和伺服驱动器必须整套更换,参数需要重新设定,难度不大

网友B:
你的旧伺服还能看到参数设置吗?如果不能进入参数设置,你的难度会大一些。找找设备厂家吧!

网友C:
首先在搞清是用脉冲控制还是用通讯方式,用脉冲还好,你换安川其它型号,需要电机、电缆等全套换了;
如果是走的通讯,你换的安川又不支持对应的通讯方式那就没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ProfilBus通讯。

网友D:
首先要记录原来驱动的参数,
参数很多,但是常用的就那么几个。
电子齿轮比,控制方式,电机方向,位置环增益和速度环增益。。。。。。。

网友C:
走通讯你要先要确认好新选的驱动器也要支持ProfiBus通讯,否则没办法更换的;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