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2):
图一:485设备的通讯格式
图二:485设备的地址码
图三:485设备的功能说明

图四:触摸屏的通讯设定

现在通讯不上,请各位指教

网友A:
监控主站,看看发出什么指令,然后再分析。

网友B:
你这不是写着modbus rtu吗?先电脑软件连一下看双方.
modbus-ida什么鬼?485四线还是2线,接线有没有问题?

楼主:
手头上没有232转485的转换头,东西已退回供应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头上没有232转485的转换头,东西已退回供应商了
直接搞一个USB转RS485不行?

网友C:
检验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