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2):
三菱PLC控制松下A6驱动器。每次上电,伺服电机第一次进行往返控制,转速度很慢,为15圈/分钟。这以后运行都正常了。用的是三菱PLC的PLSR指令。怪了。就是断电再上电,电机头一次转,速度不对。以后都正常。

网友A:
看样子是程序问题。如果能改转速,就改个1000试试,看看是不是相应的也慢转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速度可以改,改了也是上电第一次运行是15转,以后正常

网友B:
这个应该是程序的问题吧!伺服有问题可能性很低,你不是机器一上电,PLC就触发伺服就动作吧!

楼主:
不是,上电,按启动使能。再发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