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和FX5U通讯求助

楼主(2020-11-12):
各位高手,我有两个FX5U的PLC,一个威纶MT6102IP,我想通过485口和其中一个FX5U通讯,然后两个FX5U通过交换机组成简单CPU通讯。这样触摸屏能够控制两个PLC吗?如果可以需要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A:
直接用触摸屏跟两台PLC 485通迅不就完了。

网友B:
如果你PLC之间不需要联网的话,那就触摸屏直接与PLC通讯还好,PLC分别设定站号,一台1#一台2#,读取2#PLC时,在地址前加上2#即可,比如是D100,就设定为 D   2#100.

楼主:
回复 网友B:
PLC之间需要互相联网,两台PLC具体挺远,不过我通过485和其中一台PLC通讯,然后通过这台PLC读取另外一台的数据显示再触摸屏上也是可以的,就是想问问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直接通过屏来读两台的设备?是否通过其他的方式能够实现这样的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PLC之间需要互相联网,两台PLC具体挺远,不过我通过485和其中一台PLC通讯,然后通过这台PLC读取另外一台的数据显示再触摸屏上也是可以的,就是想问问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直接通过屏来读两台的设备?是否通过其他的方式能够实现这样的功能。

直接通过屏来读两台的设备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