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2kw电机软起失败

楼主(2020-11-12):
多次启动 高压 或 低压保险断 变压器 315KVA

网友A:
如果排除电机及负载因素,高低压保险整定没问题的话,就只有翻翻软起说明书了,看看设置值是否有问题。

楼主:
设置没问题 和软启动器厂家要求的相同 这种靠电流启动方式确实是不可取 该软启动器厂家技术说的挺靠谱230的额定电流 限流百分之220 不超315KVA变压器短时极限

网友B:
预料之中,软启动不是什么好东西,还不如 Y /△启动。

网友C:
很多事儿经验很重要, 理论还要结合实践,一看参数,二看熔丝。我是祥力电机制造有限公司的售后,这事儿我们遇的比较多。

网友D:
回复 网友B:
软启动起不了的,星角更没戏。

网友D:
破碎机本来就是大惯量的重载,肯定会比较困难的,2.2倍限制挑战好大。
我这个是90kW罗茨风机带启动气压排风阀的正常启动过程,如果排风阀损坏的情况下启动电流会达到800A。

网友E:
这变压器容量来带这个电机本来就有点吃力,不考虑变频器的话还是有点难度的,星三角就更不用去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变压器容量来带这个电机本来就有点吃力,不考虑变频器的话还是有点难度的,星三角就更不用去考虑的
星角启动可能会很顺利启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软启动起不了的,星角更没戏。
软启动器就是世界第一垃圾,

网友G:
解决了吗?经验分享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解决了吗?经验分享下。
这里我负责  厂家新来的技术在现场  又让启动时间增至120秒限流至1000安  和正泰驻黑龙江总工是一个老师教的  我说不用他管了
一百多台电机基本都启动试生产  正常后我研究它打算限流600安  50/60秒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软启动起不了的,星角更没戏。
软启动器就是世界第一垃圾,
haofanrenzhenmeilianwodeneirongnibuyaocanyugaiganshaganshaqubuyaoyonglaidaoluan

网友H:
国产中低端软起波形不好,进口的价格昂贵,并且起动力矩小。
像你这种大惯量设备应该选择自耦变压器降压起动。

网友E:
这个容量的变压器去启动132KW的电机,你要够胆量,把高压和低压的保险全部换大,你用星三角或自耦降压都可以完成启动,但是如果你的变压器的过负载能力不强的话,一个不小心变压器都会起火,安全起见,尽量考虑用变频拖动或电机尽量在空载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容量的变压器去启动132KW的电机,你要够胆量,把高压和低压的保险全部换大,你用星三角或自耦降压都可以完成启动,但是如果你的变压器的过负载能力不强的话,一个不小心变压器都会起火,安全起见,尽量考虑用变频拖动或电机尽量在空载启动
这个机器没有空载实时重载

网友G:
感觉这个变压器容量对于启动之后的电机来说容量过大了,拉低功率因数,造成用电浪费。
对于这种启动方式的电流来说这个容量又有点不足。是不是可以用两个较小容量的变压器启动时同时使用,启动后切断一个。突发奇想,不成熟的看法,不知成本比较怎样,可行性如何?

楼主:
老将出马   成功启动  正在现场

网友I:
是启动电压%不对吗,前段时间在一个石场遇到过,软启出厂设定为30%,试机前与厂家沟通过说参数没问题的,可直接试机不用调整,结果启动不了,起动电流过1000A,长时间不掉下来,试了几次报热过载。把起动设到55%,电流没之前的大了,10几秒钟后开始掉下来,后来设定到60%。

网友D:
回复 网友F:
价格便宜,在要求不高的工厂应用非常广泛。

网友D:
说说最终数据。

网友J:
调试好以后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D:
调好后还是把最终数据说出来,大家以后好参考。

网友K:
软启动有几种方式,电压斜坡,限流,突变,一般前两者用的多。
电压斜坡无非是调初始电压和启动时间;
限流主要是调限流倍数和时间;
重载时主要是初始电压或限流倍数或时间把握好,没有啥其他的秘密而言。

网友L:
烧高低压保险只能说明 变压器有点小了。

网友M:
分享下 最终解决方案 呀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