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2):
因为接触AB的比较少,不是很了解,有几个问题想问问老师们:

1、1769-L33ER后面的DeviceNet1769-SDN模块的端子,只接中间的通讯线就行,还是红 黑需要接上24V

2、1769-L33ER要做DeviceNet通讯,远程IO,我可以挂1734-AND,也可以挂1794-ADN吗?我看他们都是DeviceNet远程从站模块。。。

3、组网DeviceNet远程从站需要下载ESD文件才能用吗,比如挂1734-AND,必须下载对应的ESD文件吗?

百度查资料,相关的资料太少,书籍也没有找到,只能求助论坛的老师了,谢谢了。。。或是有这方面的书推荐一个也行,谢谢

网友A: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82155
这是原帖?你可以去问问原帖主, 他应该解决了.
回答:
1.需要
2.可以
3.需要
ab的资料非常丰富.关于网络,里面可以直接指向devicenet:
https://www.rockwellautomation.com/en-us/products/hardware/allen-bradley/network-security-and-infrastructure.html
关于ab资料:
https://www.rockwellautomation.com/en-us/support/documentation/literature-library.html
关于中文网络选型指南,里面都提到了你说的这些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别的论坛看到的,也比较想知道答案,但是哪里没有人解答,也就搬过来让师傅们解决一下!

感谢你的指导,我去链接看看!

网友A:
别的论坛?咱这论坛也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