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2):
威纶屏掉电时间就复位了,变成1970年,啥意思?
拆开来换电池?

网友A:
我换了好几块的电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肯定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B:
主板上的钮扣电池更换后重新设定下日期就行了;

网友C:
不用时间日期就不用换了。我的行车记录仪天天就2003年1月1日,00时00分00秒开始计时。或者保证7*24小时不关机。不然就老老实实换电池。万能宝上什么型号什么样的电池都有。

网友D:
不影响使用可以不换,但如果你设置的数据关机后丢失就要考虑更换,毕竟每次开机都要让工人输入数据也不好

网友E:
建议更换电池,毕竟不费事。

网友F:
读取PLC上电时间。

网友G:
啊?我还用触摸屏做定时锁机崔款程序呢,那不是没希望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啊?我还用触摸屏做定时锁机崔款程序呢,那不是没希望了?
你说出了秘密,多少人要挨饿

网友H:
先换电池看看,希望不是电路出问题(PLC遇到过)

网友I:
回复 网友G:
这一波让很多人梦中惊起!

网友J:
触摸屏定时锁机器怕是不行,你可以用定量。

网友K:
重新设置一下就行了

网友L:
有UPS的话就不管他
不然就换电池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G:
啊?我还用触摸屏做定时锁机崔款程序呢,那不是没希望了?
等着触摸屏程序都丢了 不用锁机了
用户自然找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