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2):
最近接触一台3U的80点PLC发现X6常亮,X7不亮,拆看开硬件上X6  7均是独立的光耦,不同于其它X0-X5高速口。求这两个口的区别在哪?

网友A:
都是支持高速计数的,应该都是高速光耦这个就是芯片选择问题罢了,人家设计人员决定的——可惜你不是那个设计人员,否则你就可以做决定用何种器件

网友B:
常亮并不一定是光偶的问题;

网友C:
太高端,不会啊懂得大神解答下,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