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控制博士力士乐变频器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0-11-13):
各位大佬,触摸屏控制博士力士乐变频器 正转反转停止都没有问题,变频器说明书上写的是2000H是频率设定,转换成十进制8192,始终连不上没用。

网友A:
是不是要加1,试试8193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信捷的屏不用加,也加了试过没用。威纶的加了也没用。

网友B:
我也跟你与到同样的问题,不过我那个变频器易能的,触摸屏是昆仑通态,PLC是永宏的,频率值写进触摸屏也是没有反应,其他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