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3):
plc梯形图编程时,第一列和第二列是并联,但是间距特别大,怎么可以使间距变小?

网友A:
修改注释行列数,或者不显示注释。

网友B:
软件问题,基本只有将就用

网友C:
不是软件问题,大概率是一楼说的原因,只需要去掉注释勾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