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佬帮忙分析下是什么原因导致M4不得电

楼主(2020-11-13):
在GX中监视模拟运行是可以得电运行的, 但是做到触摸屏上按下没反应。 触摸屏上设置没问题(已经重新做了个M4控制单个Y输出测试过,M4能控制)。问题出在这个程序上,我用了两段主控 M20作为切换开关。有没有大佬帮忙看下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A:
别做m4上升沿, 做触点, 到最后不用统一复位.

网友B:
定位不要放在主控指令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把主控去掉了还是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改了也不行

楼主:
完整程序这里

网友C:
不要用主控指令分手动自动,用跳转指令,M8029后加M8340下降沿试试

网友D:
你的触摸屏上面要把M4的按钮改成复归型(即按1松0)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复归型 问题应该是出在程序上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CJ转跳指令的话 那我中间公用的显示数值部分 不就做不上去了吗

楼主:
我把自动定位部分单独拎出来, 也不行 应该不是主控的关系
按下M4 我用M4另外做了个Y11看输出 也有  说明按下M4已经有了
但是就是不启动
我用模拟运行就能启动 是什么原因

网友E:
个人见解时序问题 解决: m4 on set 一个m辅助触点 用m30 rst m辅助触点看下好用不

网友F:
屏与PLC通讯延时的可能性比较大,把屏上M4的按钮做成长按延时动作(1秒以上)。

网友C:
回复 楼主:
重复使用定位指令最好用步进指令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