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3):
师傅们,更换自愈式并联电容器需要给电容器放电的吧?还是说切掉电源过5分钟以后操作,让电容器内部电阻自己放电?你们都是怎么操作的?
今天11月17号,电容采购到位,更换新电容:第一步,把转换开关从自动转到停止,退出电容运行,断开总闸。第二步:5分钟后万用表验电,确定没电,然后再用变频器刹车电阻搭了一下确保安全。第三步:更换后新电容,检查了一下接触器,热继电器,保险丝座接线。测量保险丝是否完好。第四步:合闸上电,转换开关打到自动,自动投入电容运行。第五步:测量每一组电容运行电流,基本平衡在23A左右。额定电流26.2A,可能电流表有点误差吧。当时没投入电容运行时候负载电流300多A了,投入电容运行,一共自动投入了7组,电流170左右,负载电流200多A,功率因素也比较完美了。

网友A:
三分钟后随便用螺丝刀短接一下就行

网友B:
对电容进行拆装线的操作,第一步就是放电,千万不要用电线直接短路操作,不但影响电容寿命还非常不安全。一般工厂都会有变频器的刹车电阻,拿来放电很好,实在没有的话,你拿个电饭锅去做放电电阻都可以

网友C:
我换这种电容器一般都是用表量一下,没有电压,再用试电笔搭一下,没电就拆线更换。现在补偿电容上端的接触器都带有断电自放电电阻器,只要接触器没坏,一般都是不需要另行放电处理,拿表量一下,有电压就等会,没电压就干活。

网友D:
本人通常是用100W电烙铁来放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对电容进行拆装线的操作,第一步就是放电,千万不要用电线直接短路操作,不但影响电容寿命还非常不安全。一般工厂都会有变频器的刹车电阻,拿来放电很好,实在没有的话,你拿个电饭锅去做放电电阻都可以
两个白炽灯泡串联放电还直观

网友F:
我是先切断电源
然后等两分钟测电压
没有就拆,有就用线对地放电!

网友G:
白炽灯是最好的选择.电容放电绝配,

用螺丝刀短路那些打火还是有点吓人

楼主:
我还是选择楼上师傅的建议,关电5分钟后再用变频器刹车电阻放一下电确保安全吧!

网友H:
我见过一个家伙用螺丝刀短接结果把螺丝刀烧了,而且那个家伙差不多一年都不敢开补偿柜的门!!
原因:补偿电容较大——单台200Kvar 0.4KV,而且关键的是:电容器组内部的放电阻脱落了(内部放电电阻是3个电阻并联,理论不会坏但是偏偏脱落)!!

我检修电容都是直接万用表测量,然后有电没电都用2个1000W碘钨灯泡串联的放电装置并接放电一下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见过一个家伙用螺丝刀短接结果把螺丝刀烧了,而且那个家伙差不多一年都不敢开补偿柜的门!!
原因:补偿电容较大——单台200Kvar 0.4KV,而且关键的是:电容器组内部的放电阻脱落了(内部放电电阻是3个电阻并联,理论不会坏但是偏偏脱落)!!

我检修电容都是直接万用表测量,然后有电没电都用2个1000W碘钨灯泡串联的放电装置并接放电一下确认......
师傅说的对,不要以为安全了,还的走验电和放电流程,确保安全……

网友I:
我这边是停15分钟后验电,然后带绝缘手套拆卸的。

网友J:
换过好多次了,都是这样操作的:先关自动,再分主开关。按这样操作一般是没有电的。如果有电串两个同功率的灯丝灯泡放电。

网友J:
看上图两个电容都要换了,都漏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上图两个电容都要换了,都漏液了。
一次性全部更换,十多年了……

网友I:
话说现在看网上有什么智能型补偿电容,各位有用过的没?效果怎么样?

网友K:
我们一般都是切掉电源过5分钟以后操作,用表量一下,电压<50V就拆;老的电容基本上断电后电压马上就降了。已经更换了几十个了。

网友L:
说用螺丝刀短接放电的简直就是胡来,典型的吊儿郎当电工,你是没见过驱动器断电一天电容还是满电的,还是吃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