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3):
接手一台汇川牌5.5KW变频器,由于没联系上客户,测主回路静太电阻正常,于是敢上电!变频器待机状态显示正常,没敢运行试机,联系客户询问,客户的回答是响了!和炸机声似的。无奈,我只好拆机。打开发现是包括塑壳,器件,均有熏的痕迹!却没查出故障的元件,黑的不一定就是坏元件!拆IGB吧!
这是拆的过程,

元件都熏变色了,看起来插严重!对不起,这张没有拍好!
拆下IGBT,并没有看见有故障的元件,别人说是压敏电阻坏了,我认为不是,因为压敏电阻坏了就能看见裂缝才能熏成这样子!大家看,电路板上只有一处线条有炸的痕迹!但那是大面积的地,并没有炸断!可以继续使用!最后我分析:没有一个元件损坏,很有可能是线条之间存有导电尘粒,造成放电,导致铜泊受损!拆了一六八开,显然是白费劲了,但不拆不放心。
之后恢复所有的元件,上电工作正常。注:也有可能我哪也不动也能开机 ,只是,在用户那响了一下不敢再上电了而已!
IGBT不都是容易拆下的,就像这种,引脚附近有许多大元件,再好的吸锡设备,它也不好满意的接触到焊点位置。

另一台是55 KW 的普传变频器,用户说工作时停了一下电,变频器再上电时就不能调频率了,用户自己换电位器也不行,可是拿到我这,试变频器内充电接触器不吸,拔下驱动板上的继电器接插件,开机运行,测继电器完好!按了一下接触器铁芯,也不卡!上电两次都是接触器不吸,经最后一次上电,正常了,兴许是继电器到接触器线圈的接插件没接触好,充电接触器正常了,设置手动,设置端子运行。电位器是可调的,变频器工作正常!

网友A:
捡漏了,运气好。

网友B:
汇川的那个很容易看吧,如果是炸模块的,RST,或UVW那几个接线的地方铜箔肯定会变色

网友C:
其实也不奇怪,这样的案例很多,我就曾经碰到和亲身经历到很多次,比如一次是压敏电阻炸了,经测量其他地方没有损坏,一次新机器安装到位接好线,送电就砰的一声响了,拉回公司检查,发现就是放了一个炮,其他正常 一次运行现场咔的一声大响,检查变频器正常,仔细排查 发现空开掉闸,仔细再检查一遍,合上断路器继运行。还有一次客户反映 变频器响了 拉回公司查看 也是放炮导致的 变频器检查也没问题 只是灰尘比较多。。。至于楼主说的第二个问题,类似问题也有发生 有些变频器吹吹灰好了,有些拆开重装一遍 好了,有些变频器客户说不显示,拿回公司通电好了,也有的送修是好的,客户拿走后又不显示了 拿回来又显示了,怀疑客户现场有问题 经查是客户给变频器送电的断路器有问题 这种问题有的是开关电源的问题【显示不稳定】 有的事赶巧了 正好停电了 送电后又正巧电位器不调速了 送修后检查,原来电位器接线不规矩呆滞的 线头直接拧在电位器的接线住上。。。

网友D:
对会修变频器的大神膜拜。我们只会简单处理表面的一些故障,在深点就不会了。

网友E:
楼主 看一下你的吸锡泵可以吗

网友C:
吸锡器就那种塑料的,烙铁的不好使。在配合热风枪 就可以搞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种吸锡泵还是挺好用的,按一下红色按键,是吸,松手是吹,把里面的焊锡吹出去!所以,使用过程中,想松开按键不要对着电路板,要对着其它地方,以免把锡吹到电路板上,实际上它里面是一个双向电动电磁阀。名为 电动吸锡金器,陶宝有卖。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个汇川的其实就是灰尘导致的长期打火导致的,大面积的地,对直流母线正极放电导致铜泊崩一个小月圆状,并没有崩断,但是就是这股力量,把许多元件包括外壳都熏黑了!愣一看好像有元件损坏,其实什么也没坏!但是引起工频跳闸,用户就没在敢上电,拿到我这我也不敢轻易上电,就拆下IGBT检查,检查结果一切正常,稍稍处理一下打火的痕迹,运行一切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同感,那个普传的变频器,只是因为突然跳闸,一冲击,造成不应该出现的故障。不能调速用户回复说就是电位器的接插件有些氧化。现在正常了。至于充电接触器在我这不吸,也许是接触问题吧。比接插件如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