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3):
伺服电机能不能做到0.1转/分钟??

网友A:
加减速齿轮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加减速齿轮

网友B:
步进用过是可以的,伺服应该也没问题

网友C:
设置电子齿轮比,1小时一圈都行

网友D:
 。。。。。我只是好奇 : 楼主你能说说是什么样的应用

                         每分钟0.1转 --- 那是几乎眼睛都觉察不出来的转速 。

网友E:
十分钟一圈啊,有必要这个玩法么?

网友F:
车床走刀就是很慢,10分钟一转也差不多,伺服电机肯定能行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车床走刀就是很慢,10分钟一转也差不多,伺服电机肯定能行的

。。。。。听你这么一说,有道理,可能就是进刀量 。。。我是真没往这方面想。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车床走刀就是很慢,10分钟一转也差不多,伺服电机肯定能行的
没配变速器?
他说的是纯伺服电机

网友H:
1秒0.6度,看分辨率了。

网友I:
完全,没问题

网友J:
伺服电机如果走速度控制的话,轻轻松松应对这个转速!

网友K:
编码器每周脉冲数越多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