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与发那科机器人之间数据通讯

楼主(2020-11-13):
购买的发那科机器人,目前支持的是MODBUS—TCP协议,机器人的MODBUS地址也能找到,通过网线互联后两者的IP地址可以PING 通。只是不知道,如何进行数据交换。台达PLC的以太网指令 需要知道设备的站号,可是机器人无法设置站号。台达的DCISOFT软件也不行,求助!

网友A:
Modbus TCP中所谓站号其实叫单元标识,这个由客户端指定的,你可以在PLC程序中指定为0、1......255,一般多默认为0或者255。但是也有一些情况,这个单元标识客户端要被动的根据服务器去设置。总之,可以试试。
【方案】
基于 PC 的控制技术为车用电机制造提供动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试试看

网友B(2022-03-16):
学习,多谢
【方案】
系统集成式能源测量助力实现从能量管理到状态管理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