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3):
电脑对PLC编程、对变频器和伺服器编辑参数,需要从PLC(或变频器、伺服器)读取数据到电脑,电脑写入数据到PLC(或变频器、伺服器),软件中对应有upload和download按钮,哪个按钮对应哪个操作

网友A:
从PLC(或变频器、伺服器)读取数据到电脑,upload

电脑写入数据到PLC(或变频器、伺服器),downlo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PLC(或变频器、伺服器)读取数据到电脑,upload

电脑写入数据到PLC(或变频器、伺服器),download

谢谢版主,老记不住主次设备。

应该是电脑是主设备,其它是次设备。所以,upload(加载,上传,读取),是把次设备数据上传到电脑;download(卸载,下传,写入)是相反数据流。

因为需要对一个伺服器数据进行复制和拷贝操作,读取源数据时,担心按钮操作错误把源数据清除。

网友B:
有些品牌是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品牌是反的
愚人节?
这下麻烦啦。。。不带这样玩的。

网友C:
一般来说,plc是接近现场的设备,通常会把它叫做下位机,而电脑对应会叫上位机.
有了上下,你就能理解up(上)load和down(下)load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些品牌是反的

反的品牌一般用中文表示,从PLC到PC叫做下装,特别是台湾的软件需要务必小心。

楼主:
具体安川伺服器如何?

网友E:
DOWNLOAD 下载 从编程器(电脑)到设备(PLC);UPLOAD 上载 从设备(PLC)到编程器(电脑等)

网友F:
PLC读变频器应该就是上载了,电脑读PLC也似上载。
结果你看到PLC对电脑和变频器都不一样~~~~~

网友G:
基本上都是到PC为上
从PC到PLC为下
我也遇到过反的,不留意就是一个大玩笑!

网友H:
用空批试试保险

网友I:
正常情况下PLC读到电脑上是UPLOAD,也就是上传;
电脑里的写到PLC是DOWNLOAD,也就是下载;
对于触摸屏与电脑操作时也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