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3):
请教大师们,这个富士PLC是什么问题,程序有没有丢,如果程序丢了,可不可以从另外一台好的PLC上把程序拷贝过来,这个拷贝过程需不需要解密呢,需要的编程电缆是什么样的,用什么编程软件

网友A:
也不知道属于哪个系列的,以前读过比较老的富士plc。借的编程模块。

网友B:
30年前的老款,用手编器FLD510A或FLD520A;

网友C:
有专用电缆与电脑通讯,买一条有点贵,密码最大FFFF,可以一个一个试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专用电缆与电脑通讯,买一条有点贵,密码最大FFFF,可以一个一个试出来.

USB电缆型号:FLT-ASFK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