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接线线圈的[头端]和[尾端]~~~~~~

楼主(2020-11-13):
假如一台电机,把定子线圈[尾端]U2、V2、W2用连接片连接起来~~~~~~
然后把线圈[头端]U1、V1、W1分别接入相序为R、S、T电源线,电机启动正转。
那么,把线圈[头端]U1、V1、W1用连接片连接起来
把定子线圈[尾端]U2、V2、W2分别接入相序为R、S、T电源线,电机启动后,会怎么旋转!?。

网友A:
我觉得会反转

网友B:
一样的,电机旋转方向只与交流电的相序有关,和电流方向无关,因为交流电是不分方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样的,电机旋转方向只与交流电的相序有关,和电流方向无关,因为交流电是不分方向的。
如果同一个电源,相序不改变,三相接电机线不改变。。电动机里U线圈不动,把V线圈和W线圈在电机里位置互换一下,电机转子旋转方向会改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会反转
有什么依据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好确定你的意思,V和W线圈指整个线圈位置在电机内位置换一下?那原来V实际变为W了,这种调换的没什么意义。如果电机上电源接线圈跟着线圈走,那么相当于相序改动V移到W了。实际旋转方向会变。如果电源接线圈不跟线圈走,还是原来的位置(物理位置),那么旋转方向不变。
如果你的意思只是V.W的线头互换一下位置,那么相当于相序换了,旋转方向改变。

楼主:
“如果电机上电源接线圈跟着线圈走,那么相当于相序改动V移到W了。实际旋转方向会变。”
这正是我想问的,就是说改变两组线圈空间位置,电机转子旋转方向改变。(电源线不变,相序不变,两相线圈组接法不变的情况下。。)

网友C:
条件具备可以试一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网友D:
应该方向变了--右手定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方向变了--右手定则
和磁极性有关吗!?三相旋转方向和相序相关。

网友E:
头尾调换电流方向改变磁场方向也改变驱动顺序改变旋转方向就会发生改变。

网友F:
如果原来U V W接的是A B C是正时针转,那么后来的W U V接的是A B C的话,根据右手定则还是顺时针转。搞这个问题是闲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原来U V W接的是A B C是正时针转,那么后来的W U V接的是A B C的话,根据右手定则还是顺时针转。搞这个问题是闲的吗?
是我没表达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头尾调换电流方向改变磁场方向也改变驱动顺序改变旋转方向就会发生改变。
电流方向改变旋转转向吗!?好像直流电机可以改变电流改旋转方向~~~~~~···

网友D:
有电(流)就有磁场,有磁场就有磁力,电机就是靠着磁场的变化(旋转)而动--右手法则
显然当年或你没注意听课,或老师偷懒没讲电机工作原理

只是你提出的问题,大家没注意,实际上接线还没有封下口,线接上口吧
我理解你的问题是这二种接线,电机方向一样吗?

下边是国外教学视频
注意,A-B-C接线,及产生的磁场,如果改为楼主说的接线方式,电流方向及磁场方向是不是也变了

我认为电机方向变了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czODkxNzEwOA==.html

有条件的可以试试,或许我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电(流)就有磁场,有磁场就有磁力,电机就是靠着磁场的变化(旋转)而动--右手法则
显然当年或你没注意听课,或老师偷懒没讲电机工作原理

只是你提出的问题,大家没注意,实际上接线还没有封下口,线接上口吧
我理解你的问题是这二种接线,电机方向一样吗?

下边是国外教学视频
注意,A-B-C接线,及产生的磁场,如果改为楼主说的接线方式,电流方向及磁场方向是不是也变了

我认为电机方向变了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czODkxNzEwOA==.html

有条件的可以试试,或许我错了
感谢分享????????
貌似还真没有讲过同一个相序电源,连接线圈[尾端]和连接线圈[头端]有什么区别(旋转方向)。
最好是有实际试验验证一下~~~~~~···

网友G:
我认为没有影响。
方向跟相序有关。

这种改线,可能磁场方向改了,但是相序没有变化。

这个做测试很方便,找台电机试一下嘛。
我这里没有三相电。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认为没有影响。
方向跟相序有关。

这种改线,可能磁场方向改了,但是相序没有变化。

这个做测试很方便,找台电机试一下嘛。
我这里没有三相电。
我也这样认为。~~~~~~···
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大师验证一下!?~~~~~~···??????????????

网友D:
回复 楼主:
视频中NS是怎样得出的?

网友G:
NS是右手

网友H:
如果尾端连接在一起,ABC线圈分别接UVW相;
而后首端连接在一起,ABC线圈还是连接UVW相。

由于三相电有方向,所以:首端连接时,ABC线圈实际连接时-U -V -W相;

假设UVW时,电机正转,
则-U -V -W连接时,电机反转!!

纯属猜测

网友I:
我在想
这个首尾不都是相对而言嘛
反过来不一样正转吗?

网友J:
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也是一个基础的问题,本来不想参与的,但看了你们讨论了那么久还没有讨论出一个正确的结论。有些人前面说对了,但结论反而错了。

我只能简单的回答,具体原理你们自己回去找相关的书自己研究分析。

三相电动机的定子绕组一旦固定,它们的各极磁极也就固定不变。当我们输入三相交流电,就会在三相绕组中产生三个旋转磁场,这三个旋转磁场切割转子的闭合绕组(短路铝条),就会产生感生电流,这个感生电流又会同时产生一个磁场,与旋转磁场相互作用从而推动转子沿着旋转磁场旋转方向旋转。

转子旋转方向与旋转磁场旋转方向相同,而旋转磁场的旋转方向又与输入的三相电流相序有关,只要输入的三相相序不变,旋转方向不会变。

例如,如果电机接线端子的U、V、W位置(也就是三相绕组顺序)不变,输入的三相电流分别为ABC、CAB、BCA(或者BCA、CAB,又回到ABC),这样看起来输入电流变了,但其实相序没有变,因此,旋转方向也就没有变。

回到楼主的原题目,就是端子板原来的接线端子(各相绕组头尾、位置)不变,不论你是上面短接一起,下面接电源,还是下面短接在一起,上面接电源,只要输入的三相电源相序不变(如ABC、CAB、BCA),转子的旋转方向是不会变的。

只要改变了输入三相电源的相序或者改变了各相绕组的相序(不能同时两样都改变),才会使转子的旋转方向改变。所以,同时对换三条输入线的位置,绝大多数的时候,转子的旋转方向不会改变。

网友D:
回复 网友J:
拜读了,谢谢
最后一句,是不是说还有反转的?
没人有条件试验吗?

顺便说句,外国人讲解的电机原理视频不严谨,图示误人,没看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也是一个基础的问题,本来不想参与的,但看了你们讨论了那么久还没有讨论出一个正确的结论。有些人前面说对了,但结论反而错了。

我只能简单的回答,具体原理你们自己回去找相关的书自己研究分析。

三相电动机的定子绕组一旦固定,它们的各极磁极也就固定不变。当我们输入三相交流电,就会在三相绕组中产生三个旋转磁场,这三个旋转磁场切割转子的闭合绕组(短路铝条),就会产生感生电流,这个感生电流又会同时产生一个磁场,与旋转磁场相互作用从而推动转子沿着旋转磁场旋转方向旋转。

转子旋转方向与旋转磁场旋转方向相同,而旋转磁场的旋转方向又与输入的三相电流相序有关,只要输入的三相相序不变,旋转方向不会变。

例如,如果电机接线端子的U、V、W位置(也就是三相绕组顺序)不变,输入的三相电流分别为ABC、CAB、BCA(或者BCA、CAB,又回到ABC),这样看起来输入电流变了,但其实相序没有变,因此,旋转方向也就没有变。

回到楼主的原题目,就是端子板原来的接线端子(各相绕组头尾、位置)不变,不论你是上面短接一起,下面接电源,还是下面短接在一起,上面接电源,只要输入的三相电源相序不变(如ABC、CAB、BCA),转子的旋转方向是不会变的。

只要改变了输入三相电源的相序或者改变了各相绕组的相序(不能同时两样都改变),才会使转子的旋转方向改变。所以,同时对换三条输入线的位置,绝大多数的时候,转子的旋转方向不会改变。
感谢您!!!

网友D:
一句惊醒梦中人,将电机(线圈)转180度再看

平时这点还在表情梦中还在想着这个问题,旁白让我转电机....哪是头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拜读了,谢谢
最后一句,是不是说还有反转的?
没人有条件试验吗?

顺便说句,外国人讲解的电机原理视频不严谨,图示误人,没看出来吗

是的,括号中的相序与没有括号的相序[ABC、CAB、BCA(或者BCA、CAB,又回到ABC)]方向相反。

网友G:
回复 网友D:
没有看出来哪里有问题。
但是我看你的发言里面提到有三个旋转磁场,
老外只有一个旋转磁场。

这个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了。
不知道哪个对呢  ?

网友D:
回复 网友G:

希望能看出来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拜读了,谢谢
最后一句,是不是说还有反转的?
没人有条件试验吗?
顺便说句,外国人讲解的电机原理视频不严谨,图示误人,没看出来吗

是的,括号中的相序与没有括号的相序[ABC、CAB、BCA(或者BCA、CAB,又回到ABC)]方向相反。

上面(26楼)我回复23楼朋友的表述有不准确的地方,容易引起误解和困扰,下面我就再次用图示的方法回答;

下图中,我们将每个大圆看作一个三相交流电动机,三个小圆点看作三相电流的输入端子,分别表示为U、V、W。而三条组合成倒Y形的线条可视为三相绕组。

首先,我们规定了这些电动机三相绕组的空间分布互为120°,而且固定不变;其次我们以90°的输入端子为参考方向,分别以顺时针和逆时针旋转变换相序为端子供电,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输入端子的相序变化规律。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

第一行顺时针旋转,相序分别为:ABC、CAB、BCA;

第二行逆时针旋转,相序分别为:ABC、BAC、CBA;如果按照常规(统一的按顺时针)读取方法就分别为:ABC、BCA、CAB。

按以上的这些相序输入到同一台电动机的接线端子,转子的旋转方向都不会改变。也就是说,在26楼我的答复中,按照括号中的相序接入电动机,与括号外的相序接入电动机,电动机的旋转方向是不变的。

而26楼“括号中的相序与没有括号的相序[ABC、CAB、BCA(或者BCA、CAB,又回到ABC)]方向相反”中,是指的就是下图中的“相序旋转方向”,而不是电动机转子(或旋转磁场)的旋转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拜读了,谢谢
最后一句,是不是说还有反转的?
没人有条件试验吗?
顺便说句,外国人讲解的电机原理视频不严谨,图示误人,没看出来吗

是的,括号中的相序与没有括号的相序[ABC、CAB、BCA(或者BCA、CAB,又回到ABC)]方向相反。

上面(26楼)我回复23楼朋友的表述有不准确的地方,容易引起误解和困扰,下面我就再次用图示的方法回答;

下图中,我们将每个大圆看作一个三相交流电动机,三个小圆点看作三相电流的输入端子,分别表示为U、V、W。而三条组合成倒Y形的线条可视为三相绕组。

首先,我们规定了这些电动机三相绕组的空间分布互为120°,而且固定不变;其次我们以90°的输入端子为参考方向,分别以顺时针和逆时针旋转变换相序为端子供电,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输入端子的相序变化规律。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

第一行顺时针旋转,相序分别为:ABC、CAB、BCA;

第二行逆时针旋转,相序分别为:ABC、BAC、CBA;如果按照常规(统一的按顺时针)读取方法就分别为:ABC、BCA、CAB。

按以上的这些相序输入到同一台电动机的接线端子,转子的旋转方向都不会改变。也就是说,在26楼我的答复中,按照括号中的相序接入电动机,与括号外的相序接入电动机,电动机的旋转方向是不变的。

而26楼“括号中的相序与没有括号的相序[ABC、CAB、BCA(或者BCA、CAB,又回到ABC)]方向相反”中,是指的就是下图中的“相序旋转方向”,而不是电动机转子(或旋转磁场)的旋转方向。

用心了!←_←愛妳~~~~~~···

网友J:
如果仅知道什么是相序还不够,还要懂得什么是旋转磁场、旋转磁场怎么来的这些理论。

由于人老眼花,记忆力也不好,就不多说了,下面就上传一个三相电动机旋转磁场产生的原理示意图让大家自己分析旋转磁场是什么回事,希望大家自己动动脑筋分析、理解这些原理,同时自己思考一下,如果改变一下相序后,旋转磁场的变化会怎样,理解一下为什么说电动机转子的旋转方向与相序有关?这些都可以从下图中得到理解(关键在于你肯不肯动脑筋分析)。

再一个就是楼主不是喜欢实践吗,但没有理论的实践不一定能得出真理。前面我曾说过,只要电动机接线端子板的各个连接端子位置、标注正确,你上面短接,下面接电源,或者下面短接,上面接电源,只要两次实践接入的相序一致,那么电动机转子的旋转方向不变,理由如下;

电动机规范的、标准的各个端子排列和标注如下图。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上面的W2、U2、V2的相序排列与下面的U1、V1、W1的相序是一样的(见29楼的相序示意图),是不是只要你前后两次实验接入同一相序的电源,两次的电动机转子旋转方向应该一样的呢?

如果不一样,那肯定是你的“实践操作”有错,而不能怪“理论”错误!

网友K:
我一直有一个疑问   如果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某一相号码管套错了比如u1u2套反了   然后真常接起来通电会怎么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一直有一个疑问   如果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某一相号码管套错了比如u1u2套反了   然后真常接起来通电会怎么样啊
您的意思是三相绕组有一相线圈接反,然后按正常通电!?
电机三相会不平衡。

网友K: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一直有一个疑问   如果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某一相号码管套错了比如u1u2套反了   然后真常接起来通电会怎么样啊
您的意思是三相绕组有一相线圈接反,然后按正常通电!?
电机三相会不平衡。
不平衡是什么效果呢   堵转  震动还是发热或者说会烧坏啊
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只是一个假设

楼主:
引用 网友K: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一直有一个疑问   如果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某一相号码管套错了比如u1u2套反了   然后真常接起来通电会怎么样啊
您的意思是三相绕组有一相线圈接反,然后按正常通电!?
电机三相会不平衡。
不平衡是什么效果呢   堵转  震动还是发热或者说会烧坏啊
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只是一个假设
最后就是烧,至少烧坏一个绕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