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软件打开程序问题

楼主(2020-11-14):
很多地方提示 无法绘制图形 程序不合理
是软件版本低了的问题?

网友A:
据我所知,松下有3种编程软件,你可以换个软件试试.

网友B:
如果是从PLC内读的,一般是你软件版本过低;
如果是电脑上直接打开别人发过来的程序,先问下下对方用的软件及版本;

网友C:
我见过的这种情况都是松下fp1,电池电压低导致plc报警无法运行,读上来的程序就是这样的。换过电池重新下载程序就没问题了。

网友D:
这个应该是版本的问题吧!

网友B:
如果PLC上指示灯已经报警,不能运行了,从PLC上读出时出现这个,那的确就上面说的情况,电池没电时间长了,程序已经丢失,读出就是这种情况;
如果PLC还是运行的,考虑版本问题;

楼主:
是软件版本问题。换个2.21.0.0版本的软件没有问题了。

网友E:
这个你还没有遇到西门子博途,版本低了或者高了都干脆让你不能直接打开,松下的高版本兼容低版本

楼主:
看错了 梯形图还是有问题
语句表 显示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