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4):
各位大师好
小弟我不会电工,自己百度后根据需要画的接线图, 请各位师傅进来看看是否正确,

防雷后备保护器SCB 还没有安装 其他全部安装了 上图

请各位师傅 指导一下, 不会电工 只是看百度后 自己连接的 请各位师傅帮忙看看 是否正确。还需要什么完善 帮忙指导一下

网友A:
保护挺多。。。

网友B:
很少人家里搞这么多保护,施耐德的防浪涌没用过,不知道接线,但你防雷浪涌保护器必须并联一个二P的开关控制,否则雷击保护器动作,雷过后你用不了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全部是正泰的配电器,只有浪涌后备保护器SCB是施耐德牌子, 准备加在总开与防浪涌之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的电线起火了 短路了 把电线都烧糊了,所以从新改造换线 ,请了电工不爱来, 农村土房,后来找了卖电线人来安装 要了250百元 费用
把家里着火的电线给换了,布线的时候 但是只要有分路的地方就是胶布, 到处是胶布, 没有分线器 ,另外总控部位是63A的空开 发生电火后,我直接换了上面的配电
以前从来也没有接触这个电,都是逼的,电工不来 请的人也不专业,最后只好自己动手。但不知道对不对。先用着。一边请教 一边用吧。
下面这个是我第一次画的 不是专业的电工 只是凭自己可以看明白的想法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很少人家里搞这么多保护,施耐德的防浪涌没用过,不知道接线,但你防雷浪涌保护器必须并联一个二P的开关控制,否则雷击保护器动作,雷过后你用不了电了……
感谢指导

网友C:
找个专业的从新搞吧.

起火?你根据主线来配置空开大小啊

网友D:
4平方铝线换了吧
这个是个瓶颈!
不用护套线,采用BV线整一下好看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4平方铝线换了吧
这个是个瓶颈!
不用护套线,采用BV线整一下好看些!

铝线是户外的公共线 ,个人换不了,家里是RVV线 铜线 6平方入户 4平方连接 2.5平方接插排

再以上的基础上 配电模块上再增加了 电弧故障保护器与 浪涌后备保护器

网友E:
建议户外总线下来先进电度表再到总开关(你把电度表放在开关后面供电局查到会怀疑你偷电),欠压保护器和电弧保护器可以取消,防雷防涌只需一个即可,差一条地线(如果农村没有提供可考虑自己打接地极,实在不好搞需要注意用电安全如洗澡的热水器洗衣机等),外线铝线直接进电度表没必要用铜铝接头(弄不好此乃安全隐患)。

网友F:
问题比较多啊. 进出能这样吗? 开关就行, 放那么保护, 家里没法启动了.
还有自己家里至少要用施耐德的啊,可别省钱.

网友G:
电弧保护器,第一次见,感觉没必要这么多保护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建议户外总线下来先进电度表再到总开关(你把电度表放在开关后面供电局查到会怀疑你偷电),欠压保护器和电弧保护器可以取消,防雷防涌只需一个即可,差一条地线(如果农村没有提供可考虑自己打接地极,实在不好搞需要注意用电安全如洗澡的热水器洗衣机等),外线铝线直接进电度表没必要用铜铝接头(弄不好此乃安全隐患)。

地线已经接上,是6平方的地线。
另外防雷防电涌一般前面都有空开或者熔断器 采用后备保护器比空开与熔断都好,一般浪涌后备保护器+防雷防浪涌是一起的。
电表就是家里自己看的,户外又公共电表但是比较远 在家里自己看的电表。
电弧保护器是因为之前 家里电线30年了老化了 所以有地方破皮打火 但是空开与漏保不跳闸,所以这次改造一起加上了。
感谢您的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F:
引用 网友F:
问题比较多啊. 进出能这样吗? 开关就行, 放那么保护, 家里没法启动了.
还有自己家里至少要用施耐德的啊,可别省钱.

都是正泰的牌子只有浪涌后备保护器是施耐德的 其他都是正泰牌
感谢您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弧保护器,第一次见,感觉没必要这么多保护吧

百度上学习的 临时买了用上了, 用途主要是百度上学习的,已经购买安装了是2P 32A
感谢指导

楼主:
这个是实际接线后的照片 运行正常 我拍了照片 上传  (还差电弧保护器与防浪涌后备保护器没有安装,其他都安装了运行正常)

网友E:
我是指2和3选一即可,有条件可以测试接地电阻不超过4欧姆为好,你农家的保护配置堪称奢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地线已经接上,是6平方的地线。
另外防雷防电涌一般前面都有空开或者熔断器 采用后备保护器比空开与熔断都好,一般浪涌后备保护器+防雷防浪涌是一起的。
电表就是家里自己看的,户外又公共电表但是比较远 在家里自己看的电表。
电弧保护器是因为之前 家里电线30年了老化了 所以有地方破皮打火 但是空开与漏保不跳闸,所以这次改造一起加上了。
感谢您的指导

你这种情况就算加了什么“电弧保护器”都没有用。

只能更换质量好的护套线。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题比较多啊. 进出能这样吗? 开关就行, 放那么保护, 家里没法启动了.
还有自己家里至少要用施耐德的啊,可别省钱.

都是正泰的牌子只有浪涌后备保护器是施耐德的 其他都是正泰牌
感谢您的指导
我感觉你好像不服.

网友B:
楼主愿意花这些钱不如直接全家重新布线,用阻燃PVC管加合适的新线来的安全……我是专业电工,你不换线,搞几个开关同样不会安全……

网友H:
楼主这配置比我家的强多了。但是有些东西家里还是没必要安装。正如楼上所说,其他关键细节部位还需要完善。
挺佩服楼主的自学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线今天就去重新买,原来在五金店买的电线应该不合格,听说正泰电线 熊猫电线 起帆电线不错 不知道电线那个品牌好?
希望推荐一下 谢谢!

引用 网友H:
楼主这配置比我家的强多了。但是有些东西家里还是没必要安装。正如楼上所说,其他关键细节部位还需要完善。
挺佩服楼主的自学能力。

您说的有道理,关键的部位比如电线很重要 大家也都说了电线更换,立即采用。
第一次配置,有些东西根本就不懂,反正花钱买了安装了,经过折腾与大家指导就知道合理的配置了
算是学习了。。。
谢谢指导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题比较多啊. 进出能这样吗? 开关就行, 放那么保护, 家里没法启动了.
还有自己家里至少要用施耐德的啊,可别省钱.

都是正泰的牌子只有浪涌后备保护器是施耐德的 其他都是正泰牌
感谢您的指导
我感觉你好像不服.

今天把正泰的牌子全部换掉,去建材五金市场买施耐德的全部配套上 谢谢指导!

引用 网友B:
楼主愿意花这些钱不如直接全家重新布线,用阻燃PVC管加合适的新线来的安全……我是专业电工,你不换线,搞几个开关同样不会安全……

重新更换电线后 在搞一下PVC管 谢谢指导!

引用 网友H:
楼主这配置比我家的强多了。但是有些东西家里还是没必要安装。正如楼上所说,其他关键细节部位还需要完善。
挺佩服楼主的自学能力。

不懂用家里的配电练手了。。。
一番配置折腾下来家里基本配电理解了,以后不至于看村里的电工脸色了,请了3次都不来 哎 自己动手很关键。。。
感谢指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线今天就去重新买,原来在五金店买的电线应该不合格,听说正泰电线 熊猫电线 起帆电线不错 不知道电线那个品牌好?
希望推荐一下 谢谢!

引用 网友H:
楼主这配置比我家的强多了。但是有些东西家里还是没必要安装。正如楼上所说,其他关键细节部位还需要完善。
挺佩服楼主的自学能力。

您说的有道理,关键的部位比如电线很重要 大家也都说了电线更换,立即采用。
第一次配置,有些东西根本就不懂,反正花钱买了安装了,经过折腾与大家指导就知道合理的配置了
算是学习了。。。
谢谢指导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题比较多啊. 进出能这样吗? 开关就行, 放那么保护, 家里没法启动了.
还有自己家里至少要用施耐德的啊,可别省钱.

都是正泰的牌子只有浪涌后备保护器是施耐德的 其他都是正泰牌
感谢您的指导
我感觉你好像不服.

今天把正泰的牌子全部换掉,去建材五金市场买施耐德的全部配套上 谢谢指导!

引用 网友B:
楼主愿意花这些钱不如直接全家重新布线,用阻燃PVC管加合适的新线来的安全……我是专业电工,你不换线,搞几个开关同样不会安全……

重新更换电线后 在搞一下PVC管 谢谢指导!

引用 网友H:
楼主这配置比我家的强多了。但是有些东西家里还是没必要安装。正如楼上所说,其他关键细节部位还需要完善。
挺佩服楼主的自学能力。

不懂用家里的配电练手了。。。
一番配置折腾下来家里基本配电理解了,以后不至于看村里的电工脸色了,请了3次都不来 哎 自己动手很关键。。。
感谢指导!
学点是好事,就怕你不专业,搞的以为自己很懂了,然后帮亲戚邻居朋友家搞,没有上岗证,出了问题,安监局来查你负主要责任,好心出力,结果自己来背锅……

网友F:
回复 楼主:
暂停.
建材五金市场的施耐德也要找正规的. 你不如联系正规经销商买. 建材市场基本是假的而且很贵. 这论坛的人, 真正做工控, 估计没有去建材市场买电器的.
另外, 我说你不服, 是觉得你应该听听那些楼师傅们的说法, 不用这样配置, 那些配置大多数是不必要的. 你去百度学习态度是好的, 可能方法有点不对. 不如让这里的师傅,给你些实际使用案例,或者论坛找找配电案例.

网友I:
你这个护套线和各个开关端口是怎么连接的!?压接端子!?

楼主:
用CATIA 画了3D接线顺序 用PPT画太费劲了
关键是可以直接测量出线的长度与实际接线的状态

地线显示

零线显示

火线显示

火 零 地 线 一起显示

PPT 画的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
您说的电弧保护器 我 准备退了 听您的 非常感谢

但是欠压我亲身经历过了,2016年我当时组装了一个台式机 电脑电源是TT的品牌 500W 功率,
由于在海边, 因为家里电压不稳导致 电脑电源OVER了。。。
那个电脑电源500元 很贵 心疼死了。。。后来买了笔记本 没有在老家用  这次电线着火一起加了欠压保护器。

另外防雷后备保护器 是代替熔断器与空开的 (网上说防雷前面加空开或者熔断器 如果有条件就加 防雷后备保护器)
考虑这个才增加的。

以上是我个人网上学习与亲身经历的。

网友J:
花里胡哨,搞得一副专业毫无漏洞,实际毛都不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
您说的电弧保护器 我 准备退了 听您的 非常感谢

但是欠压我亲身经历过了,2016年我当时组装了一个台式机 电脑电源是TT的品牌 500W 功率,
由于在海边, 因为家里电压不稳导致 电脑电源OVER了。。。
那个电脑电源500元 很贵 心疼死了。。。后来买了笔记本 没有在老家用  这次电线着火一起加了欠压保护器。

另外防雷后备保护器 是代替熔断器与空开的 (网上说防雷前面加空开或者熔断器 如果有条件就加 防雷后备保护器)
考虑这个才增加的。

以上是我个人网上学习与亲身经历的。

欠压保护是那些对电压要求很高的重要设备而设的,是为了必须保证这些设备在规定的电压范围内安全运行而设的,低于某一电压范围就会切断电源(跳闸)。而电脑电源允许正常工作的电压范围为200(有些为195)~240(有些为260)V,这是可以满足电脑的正常运行。如果你电脑电源是正品,那你的电脑就并不是因为电压低而损坏的。

靠近农村的乡镇小城市供电质量不好,电压不稳定,此时并不是使用欠压保护,否则的话你就经常跳闸断电,恐怕你吃晚饭时连吃饭照明都没有,更不用说用电脑了。应该根据自己的用电负荷大小选择对应的使用稳压器,可以使用整体式(为全部用电器同时进行稳压供电),这需要投资较大;也可以使用分体式(单独为需要稳定电压的电器进行稳定电压供电),这样投资较小,但可能需要多台稳压器。

至于你所谓的“防雷后备保护器 是代替熔断器与空开”这一点,你前面的总开关和入户开关不也是断路器或者是漏电保护断路器吗,它们的功能不是也和你的“防雷后备保护器”一样的吗?设计院的正规设计也没有像你这样使用了那样的多套防雷保护,当然了,你钱多不嫌麻烦,可以随便加。

网友B:
老电工路过只是摇摇头微笑着走了……

网友K:
挺厉害的,大多数还是要靠自己摸索,问别人!

楼主:
有了上次的经验 重新购买了电线与电器 施耐德的价格太贵 一个欠压就500元以上
如果全部配置完成需要需要3000元左右 当然是网上官方旗舰的价格
于是上了正泰的官方买了2019年新品 重新安装电器 具体如下:

各种需要的电线与电器收到了(包括接线端子与电线护套)

漏保与空开使用正泰的2019年的新品NB3-63系列

电线采用阳谷电缆的4平方软线

采用正泰电缆 6平方硬线 (空开/漏保/欠压/ 防雷/走线)

开始安装导轨

大体先将电器串联起来看看

开始用正泰电缆 6平方硬线串联 总开2P空开带漏保/2P后备SPD/2P防雷/1P+N欠压/2P电表/2P分控漏保1/2P分控漏保2

网友L:
乱,脑袋疼。一个空开,剩下用漏保,导线用铜导线,导线大小自己计算下一般1.5平方电灯,2.5平方一般用插座,4 6平方用空调,实际根据功耗大小选,这样经济实惠。农村一般没有地线,你这个地线做的不标准,记住地线电阻要小于4欧姆。自学成才,支持你加油!!!

楼主:
第一次串联电器的作业表情 正泰电器是最低级别的

论坛学习后第2次串联电器的作业表情 施耐德价格高 预算有限 只能搞点正泰的2019新品用下

论坛学习后第3次串联电器的作业

第4次改进学习中 正在进行 (有错误没有关系,坚持练习 学习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东东 很感兴趣)
感谢论坛提供的学习交流的环境 也感谢论坛的朋友提出的方法与建议 非常受用。

网友M:
花里胡哨的感觉,,保护太多,,以后没事就跳闸,,,

楼主:
重新设计布局了一下电器关联 增加了导轨分线器与配电插座

楼主:
按照上面的接线图操作

如此布局 具体还需要一个地排 联接 防雷与插座地线

分线器进线下面是这样的
分线器出线上面是这样接软线的 有6根软线 所以此处接软线

网友B:
你一打雷,浪涌保护器击穿,雷过后等你重新买了再送电?浪涌的要独立配空开明白没?还有,总空开根本没有必要带漏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一打雷,浪涌保护器击穿,雷过后等你重新买了再送电?浪涌的要独立配空开明白没?还有,总空开根本没有必要带漏电的……
后备保护器也买了,也安装了 后有的朋友回帖说没有必要就拆除了 实际上真正打雷后 防雷器就牺牲了 保全了后面的漏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一打雷,浪涌保护器击穿,雷过后等你重新买了再送电?浪涌的要独立配空开明白没?还有,总空开根本没有必要带漏电的……
后备保护器也买了,也安装了 后有的朋友回帖说没有必要就拆除了 实际上真正打雷后 防雷器就牺牲了 保全了后面的漏保
晕倒……浪涌前面加断路器的目的是雷击过后,如果浪涌保护器击穿的话关掉断路器,家里可以先恢复供电……

楼主:
购买了地排与地线 重新连接地线

楼主:
用CAD设计平面图与3D实体图 制作配电箱 透明的有机玻璃 绝缘

楼主:
安装透明的有机玻璃配电箱

网友N(2020-12-16):
配个配电盒吧 这看着 多危险

楼主(2021-09-12):
今天接了一下家里的老式拉线开关 实际改造了一下,方便以后更换拉线开关方便
原来的拉线开关都是村里的电工临时用的胶布捆绑,很多电线接头用胶布捆绑在一起,更换拉线开关不方便。
买了分线器 简单分线一下。
先看一下拉线开关 接线网上简绍的接线方法
实际拉线开关改造如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接了一下家里的老式拉线开关 实际改造了一下,方便以后更换拉线开关方便
原来的拉线开关都是村里的电工临时用的胶布捆绑,很多电线接头用胶布捆绑在一起,更换拉线开关不方便。
买了分线器 简单分线一下。
先看一下拉线开关 接线网上简绍的接线方法
实际拉线开关改造如下:
看了你的这些布线,真为你担心,不知道这些电线什么时候会起火!!!!

网友O:
找专业的重新穿管布线吧 这样搞确实很危险 另外除非你自己没事干 没时间成本

网友P:
楼主,你的探索精神可嘉,但把很多功能拼凑堆砌起来既花钱又占地方,还不一定实用,给你推荐一个家用综合保护器,它包含有欠压保护、过压保护、过流保护功能,平时可以同时显示实时电压、实时电流和电度数值,一个能顶你几个保护器和电表,价格也适中,我现在家里用的就是这种保护器,觉得还不错,如果能直接显示功率就更好了,你可以参考一下。声明一下我不是做广告噢。

网友Q(2021-11-04):
一路看一路学习

楼主(2022-05-02):
实际情况使用反馈:

乡下 大约两个月前 电流不稳定 我安装的这套稳压器工作了一次 停电大约不足半分种后 ,顺利自动重启通电。

前两天晚上下雨打雷, 雷进入了家里的电路,大约夜里1点左右,第一个漏保跳闸, 进入的雷电应该通过地线传输到院子外面的地下了。

第二天早上起床 手动拨上入户的漏保闸工作。

我计划在已经安装乡下的这套基础上 把另外一套住宅也改造一下电路。配置全套的正泰。在网络的官方旗舰店铺购买

防止有假货 毕竟预防家里起火 电器 线路是第一位。

网友R:
回复 网友A:
这个没法用,各种跳闸。理论和实践的差距

网友S(2022-07-29):
防雷浪涌保护器必须并联一个二P的开关控制

楼主:
这套电器组合  从安装到目前  防雷实际防护动作了2次,稳压器实际防护动作了2次

防雷实际动作了2次,都是晚上半夜打雷, 雷被防雷从地线导出 然后第一个漏保跳闸。

稳压器实际动作了2次,都是发生在白天,家里的稳压器直接自动断电,然后过一会自动通电。

从安装到现在 实际使用到目前来看 是可靠 安全的。

网友T(2023-06-01):
主要是着了一次火,怕了,然后疯狂加保护

楼主(2023-12-12):
这套电器组合  从安装到目前  使用很稳定,关键是欠过压保护器 非常实用 保护了家里的电器

网友U(2025-08-23):
我只想说
一塌糊涂

网友A:
楼主真是豪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