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4):
硬件是FX34-32mtDE PLC
外挂一个422串口bd板还有一个4AD模拟量模块,
同样的设备有三台,只有一台是这种情况,
具体情况如下,设备回原点的时候,最开始是按照正常速度回原点,感应到原点开关后,速度变为爬行速度,但是,过了原点开关后,设备不停,还是以爬行速度继续运行,直到伺服电机报警!这种情况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能请分析一下原因嘛

网友A:
程序没问题的话,检查Z相脉冲线。

网友B:
一样的机台,换个PLC试一下

网友C:
这个问题有点绕啊,假设你的机械传动和配件相同,PLC和程序都一样的话,可以检查一下电机接线或检查一下传感器是否动作可靠(和安装有关系)

网友D:
用的哪一个回原点的指令?

网友E:
时有时没有,我也遇到过几次,有可能是线路问题,你可以去尝试下,当遇到了没有的时候,立马让伺服停下来,检查下零位光电是否线路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