泵选型

楼主(2020-11-14):
请问前辈们有人知道适合吸润滑油的泵类型有什么吗?什么样子的泵输送润滑油的时候产生的气泡较少?期待大家的指教,谢谢!

网友A:
   这要看你的润滑油的粘度是多少,一般粘度的选用齿轮泵,有专门的输油齿轮泵,泵上带有安全阀。如果粘度较大,最好选用螺杆泵。汽泡的大小与你的出油管距油箱底部的高度有关系,出油口尽量距油箱底近一些,不要产生飞溅,气泡就会少一些。还有吸油管不能有泄漏,如果有空气吸入,也会产生汽泡。

网友B:
目前螺杆泵不但有输送液体的,还有压缩气体的!!
润滑油,不知道你的是液体润滑油还有半流质润滑脂,这个泵选择不一样!!
半流质润滑脂一般选用柱塞泵,液体类小流量选用齿轮泵,大流量选用螺杆泵

网友C:
基本上常规的就是齿轮泵和螺杆泵吧
具体要根据实际场合需求来选择。

网友D:
选择防爆型的齿轮泵基本满足多种类型润滑油类,但是对于润滑脂可以考虑其他的螺杆泵或活塞泵

网友E:
没特殊要求一般选齿轮泵,性价比高

网友F:
拜读了!
看过多次现场。
从来没有考虑过选型问题。

网友G:
既然说是润滑油那就是能自由流动
进油口在油面下防进气
出油口也埋在油面下好了

网友H:
滑油吸入应该还是离心泵为准,输送齿轮泵和螺杆泵居多。
选型要提供具体相关参数,包括粘度,流速和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