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4):
FC360变频器,频率预设地址3100,通信给定后,数值保存不了,断电就归零。
频率参数通过通讯给定与读取。运行停止通过外接端子。哪里参数设置不对吗?

网友A:
如果你是断给定源的电,这个是正常的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场还有温度仪表,设定值写进后,断电开机值都没变。
丹弗斯变频器没用过,要是这样正常,觉得有点奇怪了。还有一个问题是报警W34,手册上没有说明,网上查卡是通讯总线错误,不用也报警,不知道怎么消除

网友B:
引用 楼主:
FC360变频器,频率预设地址3100,通信给定后,数值保存不了,断电就归零。
频率参数通过通讯给定与读取。运行停止通过外接端子。哪里参数设置不对吗?
写入RAM和EEPROM的区别?

网友C:
这两天玩施耐德变频器有选择是否保存上次给定频率.

一般这个还是不保存的好,万一通讯故障怕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