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X works3 怎么才能查看所有的程序

楼主(2020-11-14):
三菱GX works3 怎么才能查看所有的程序,像图中的程序分为主程序和手动程序,主程序看完还要双击双手动程序才能查看手动程序,怎样才能把所有程序连在一起查看,谢谢各位大佬提点

网友A:
不断的双击打开所有的程序,然后依次点击要看的程序标签。

网友B:
我WORKS2还用的不太熟练,你们就用WORKS3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WORKS2还用的不太熟练,你们就用WORKS3了
5u只能使用works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断的双击打开所有的程序,然后依次点击要看的程序标签。
这...........

网友C:
works2编程Q系列也是分很多程序的啊!
只有在FX不用标签编程才显示一个程序段

网友D:
好像都这样吧
将手动段合并到自动段就解决了你的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