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4):
变频器因进水炸机,模块坏了拆了模块修复驱动上元件屏蔽ITE上电就跳ETH2,更换了主板检查了电流检测电路都正常,还有什么原因会报ETH2,黑板线路都看不清楚

网友A(2021-01-18):
我也是在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原来的变频器是输出缺相,显示是正常的,把整流和模块拆下,单独给电路板通电测试,就会显示ETH2(接地故障2),不解为什么未拆模块时通电显示是正常的、但拆下模块了就显示ETH2了? 检测到拆下模块了?求解检测电路。

网友B:
要想整明白!自己根据电路板线路画呗。

网友C(2021-02-19):
有IGBT管压降检测,也就是说要屏蔽驱动光耦PC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