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de uss指令

楼主(2020-11-15):
大师们,我S7200uss指令,ERROR位总是1啥情况,指点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师们,我S7200uss指令,ERROR位总是1啥情况,指点一下

驱动无响应。

你需要检查你的驱动的电源,通信设置,通信线缆等。

楼主(2023-07-29):
回复 网友A:
迟来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