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伺服驱动器漏电保护选型(20201117)

楼主(2020-11-15):
如图所示
1.Q1空气开关驱动单项220V伺服,带1KW电机,配20A断路器,是不是太大了?
2. 漏电保护需要装在位置3处吗? 还是直接把Q1空气开关换成漏电保护的更好? 零件4是通断开关,感觉位置3再加个漏电保护,太浪费了
3.漏电保护选用20A,脱扣电流30MA的吗? 我搜遍论坛,都说变频器不能接漏电保护,但我这个是伺服驱动器,应选多大的漏电保护呢? 我担心频繁跳闸? 选大了,又起不到保护人的作用了

网友A:
你这个主要是配电防漏电用,选择大点的型号没有问题,预防漏电关键还是可靠的接地……

网友B:
保证接地可靠,不用漏电保护没问题。新机的时候可能不跳漏电保护,时间长了机难保证不跳闸的

网友C:
我弄不懂有些东西是不是得了漏电开关病症!!
不管能不能用一概加漏电开关!!
开关电源性质负载有感应漏电流,此类负载为保持高可靠性应用不能使用漏电断路器!!

网友D:
楼上发言犀利。但话糙理不糙。漏电?一个头能的问题呦。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弄不懂有些东西是不是得了漏电开关病症!!
不管能不能用一概加漏电开关!!
开关电源性质负载有感应漏电流,此类负载为保持高可靠性应用不能使用漏电断路器!!
赞同观点,就如我的帖子里一样,不管有没有必要,一律加个滤波器在PLC电源前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弄不懂有些东西是不是得了漏电开关病症!!
不管能不能用一概加漏电开关!!
开关电源性质负载有感应漏电流,此类负载为保持高可靠性应用不能使用漏电断路器!!
赞同观点,就如我的帖子里一样,不管有没有必要,一律加个滤波器在PLC电源前面。
我看到DC24V供电的PLC,居然加了一个AC220V的滤波器!!
奇葩设计我真正领教了——没有最能,只有更能

网友F:
不需要漏电保护,电机接地保护就好解决漏电问题,外加空开选型单相电机电流是功率4.5倍即4.5A,空开跳闸要低于这个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