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5):
威纶屏不管大小以及不同文件,都是只记忆最末尾用过的IP,很差劲!!
例如普洛菲斯的就是自己选择IP地址,三菱的在文件已经包含地址,威纶为什么不能改进一下呢?
威纶软件不友好估计前途也就这样了

网友A:
三菱瑟瑟发抖中.......威伦在祈祷楼主不要再用了,速度去祸害竞争对手。

网友B:
威纶通怎么也是排名前三了。

网友C:
IP的差劲,那就换IE结尾的,只要钱不是问题都好办;

楼主:
威纶触摸屏软件,在用以太网下载(非以太网的是黑名单,不予选用)时,记忆了最后下载的那个IP地址,在一个系统有多个触摸屏时,就发生把12吋触摸屏下载到7吋(软件不告警,不说型号不对),这种编程软件实在有点垃圾!!

网友D:
看了你的问题/回复很疑惑
是屏的问题?---楼顶
还是软件问题?---5楼
结合看是使用问题

按5楼(最后)回复
你的系统已经搭载好,有多个屏--12吋/7吋.....
屏ip地址应该固定,别说事先没设置
先前用电脑对7吋屏下载程序,后要对12吋屏下载程序,结果没在软件修改ip?就将12吋屏程序下到原ip地址的7吋屏里

有句话叫自找

对了那个组态软件搞定没有,如果搞定了是啥问题,不会放弃了吧

楼主:
我真不知道现在的人是怎么了,给生产商抱怨就是希望生产商改进,偏偏还有支持哪些缺点的狗粉,实在是奇葩

网友E:
习惯就好,没啥大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