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5):
这个柜子跟闹着玩一样,说了也没用。

网友A:
柜子没太大问题 还是挺符合当时规范的 布局比较合理  控制回路有问题  装配工艺老一点  开关线分别接在铝排上  显的不太专业  其实过去都是这种办法  控制器显示回路接通  开关全合状态 看不到补偿电流 接触器是否正常动作看不出来 电线与铝排之间接触如果没有腐蚀现象 检修一下继续服役是没问题的  好像还有一个指针式工率因数表供参照控制器 这种设计挺好 一点不多余 再做补偿柜时我也加一块以   另外还有一个手动补偿转换开关  这台补偿柜按年龄应该打满分很不错  很可靠的设计

网友B:
我就看到了功率因数低。

网友C:
自动补偿器都输出10回路了,电流表怎么还是零?电容没有工作嘛!

网友D:
电流表在0位,说明没有进行电容补偿啊;这个0.7的功率因素就等着交钱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台柜子工作十年了  电容不行,电机启动只有0.35左右。早就提过 老板不在意。我还纳闷供电局来看过也不罚款

网友E:
哈哈……也该换了,我单位8路全部投入三相不平衡,我建议他全部换了,也用了十多年了……

网友F:
这个搞不好是电容器组的容量没了,补偿控制器看起来没有问题,布线算不错,估计是因为公司有变频器等等设备导致谐波较大补偿电容早期报废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台柜子工作十年了  电容不行,电机启动只有0.35左右。早就提过 老板不在意。我还纳闷供电局来看过也不罚款
看电费单子!没有罚款才怪!

网友H:
一个电容也就几百块钱
这功率因数相当于补偿没用(看电流也是没有用)

网友I:
功率因素太低供电局坐等罚款收钱。

网友E:
电容器也不是很贵,你们老板这个钱也舍不得……你告诉他电容报废很有可能爆炸引起火灾,希望他重视……我单位今天已经给他换上新电容了……

网友J:
换了好几个厂,每个厂都炸过电容。有个厂高压电容炸了,值班的说什么也不给在高压配电室值班了。最后没办法在高压配电室又给建了个小房子用来值班

网友K:
电容补偿柜不能用空开,要用熔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