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画图结合

楼主(2020-11-15):
1.各位大佬这样的西门子程序  接线图怎么画?可以多画几个说明一下吗
2.plc通电后常闭点会变成常开点吗?

网友A:
什么意思?不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根据程序  画出接线图

网友B:
你是电工吗?启保停电路会不?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会程序和实际接线结合   这个问题困扰很久了

网友C:
起保停 这个电工都会接的

网友D:
点动带自保启动。最基础的。

网友E:
学PLC是要点电工基础的,要是会继电电路,看梯形图,外围电路接线等都会容易得多。

网友F:
5楼真是灵魂画手!
以前好像有人问过了,可以找一找。
PLC中的梯形图不要等效成实际的电路。就好像我们说起电流喜欢拿水流作比喻一样,但他们毕竟不是一个东西。
中间不带斜线的符号代表等效,即输入高电平(通或者说置1)等效成高电平,输入低电平(断或者说置0)等效成低电平。
中间带斜线的符号表示取反,即输入高电平取反成低电平,输入低电平取反成高电平。
你画的这个梯形图,如果要实现功能,外部按钮全部接常开点,按下去接通的那种。

说一下流程哈。
I0.0接启动按钮的常开点,I0.0不取反,此时在梯形图里I0.0是断开的。
I0.1接停止按钮的常开点,I0.1取反,此时在梯形图里I0.1是接通的。
剩下的就好理解了。按下启动按钮,外部电路接通,I0.0也接通。此时I0.1是通的,回路接通,输出Q0.0。松开启动按钮,外部电路断开,I0.0断开,梯形图里上部回路断开了,但Q0.0是通的,从下方维持了整个回路。
按下停止按钮,外部回路接通,I0.1取反,此时梯形图中I0.1断开了,整个回路断开。

起保停电路介绍完毕,鼓掌,撒花。

网友G:
我表示我画不来但是我会接

网友H:
回复 网友I:
总结下   灵魂画手

网友J:
回复 网友I:
老画家了!

网友K:
西门子PLC梯形图

对应的接线图

网友L:
引用 网友F:
5楼真是灵魂画手!
以前好像有人问过了,可以找一找。
PLC中的梯形图不要等效成实际的电路。就好像我们说起电流喜欢拿水流作比喻一样,但他们毕竟不是一个东西。
中间不带斜线的符号代表等效,即输入高电平(通或者说置1)等效成高电平,输入低电平(断或者说置0)等效成低电平。
中间带斜线的符号表示取反,即输入高电平取反成低电平,输入低电平取反成高电平。
你画的这个梯形图,如果要实现功能,外部按钮全部接常开点,按下去接通的那种。

说一下流程哈。
I0.0接启动按钮的常开点,I0.0不取反,此时在梯形图里I0.0是断开的。
I0.1接停止按钮的常开点,I0.1取反,此时在梯形图里I0.1是接通的。
剩下的就好理解了。按下启动按钮,外部电路接通,I0.0也接通。此时I0.1是通的,回路接通,输出Q0.0。松开启动按钮,外部电路断开,I0.0断开,梯形图里上部回路断开了,但Q0.0是通的,从下方维持了整个回路。
按下停止按钮,外部回路接通,I0.1取反,此时梯形图中I0.1断开了,整个回路断开。

起保停电路介绍完毕,鼓掌,撒花。

烟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