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5):
西门子et200s的程序,更换成et200sp的,如何改程序才不会出错

网友A:
硬件组态更改,对应地址更改。顺利的话。下载后就正常了

网友B:
不同系列的PLC不能简易的选择进行更换。
1.可以在项目内,新建一个PLC  ET200SP,需要手动替换PLC的硬件组态和拷贝其它部件的组态,
然后将所有的变量表与程序拷贝到新的PLC中,完PLC的拷贝,前提是两者程序内的函数指令能完全兼容。
2.如果有触摸屏,需要重新建立连接名称,如果将变量同步无法解决,可以将HMI变量导出再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