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5):
做一套食品加温装置,这个温度传感器用PT100还是TC?探头在容器内接触食品的

网友A:
选择探头外壳是不锈钢的,如果食品加热不超过100度用PT100好。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五百度呢给铁加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五百度呢给铁加热

如果是五百度选择TC更好。

网友C:
食品加热那个都行,还怕就要TC,怕你对食品加热加工分不清客户找麻烦

网友D:
啥食品要500℃?烤箱都不用这么高的温度。

楼主:
有流质食品、还有炒货(炒货温度不超300°)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网友E:
定做食品级不锈钢护套的PT100或热电偶都可以

网友F(2021-01-27):
100度以内用PT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