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6):
当PLC和伺服时一家的,可以用它的总线控制,这样通信速度、兼容性都好,使用的有三菱、汇川。

遇到PLC和伺服不一个厂家,PLC控制多个伺服时,基本上都是采用脉冲形式控制,使用的有三菱、信捷PLC + 台达、百世康伺服。

总觉得这样不够方便,想尝试Modbus协议控制,Modbus RTU 或者 Modbus TCP总线形式控制。使用过的师傅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A:
Modbus TCP伺服很少支持的。。。我真没怎么听说过。RTU的话,那个速度。。

网友B:
串口速度能高到哪里去呢!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哈哈哈,打击楼主的探索欲望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打击楼主的探索欲望了!
速度是不高,但是可以探索的!

网友D:
台达有PLC-LINK,基于modbus协议的,读写速度可以,但是控制伺服的话,要求速度响应还是建议使用CAN等。

网友E:
响应要求不是特别高两三个站可以试着用用,做多从站果断放弃 rtu

网友F:
走定位?速度模式?扭矩模式?

走定位就不要想了,不得行.

速度或者扭矩模式可以,通讯给定,IO启动

网友G:
视频中的机器叫摆盘机,有两个伺服,一般都是发脉冲的,也有走MODBUS定位的,这样的速度怎么样。

网友C:
回复 网友G:
看起来速度很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个看起来很好,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总要撞点南墙!

网友H:
串口通讯肯定是比较慢的响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总要撞点南墙!
就需要这种精神。

网友I:
用过研控的总线,modbus协议,控制步进,速度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