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st整数转实数问题

楼主(2020-11-16):
整数转实数 用int_to_real怎么提示类型不一样呢?

网友A:
这样试试 FLT(M8000,D10,D1);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整数转实数 用int_to_real怎么提示类型不一样呢?
造成该问题的原因在于你使用了绝对地址,系统无法判断你给出的地址的数据类型。
解决方式是建立标签,并定义数据类型。

网友C:
回复 网友B:
非常详细,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