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6):
三菱QPLC,怎么将数字转字符串。假如D0数字为十进制12345678,要将其转化为字符串“12345678”.存到D10开始的地址。正常转换成功的话,D10-D14依次得到字符串“12”,“34”,“56”,“78”。现在我只能将数字依次除10的7次方,再将余数除10的6次方,依次。。。,然后算出的商就是单个数字。但是这样的话只能得到字符串“1”,“2”,“3”,“4”,“5”,“6”,“7”,“8”。这样显然不行。这是在知道字符串长度的情况下,假如字符串的长度不一定,若是是9位,10位,或4位。又应该怎么弄。反过来,要将数字12345678转化为字符串“12345678”。又应该怎么弄。本人菜鸟,希望得到各位大神的指点。

网友A:
FX3U有个STR指令用来转换的,Q系列没用过不清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菱QPLC,怎么将数字转字符串。假如D0数字为十进制12345678,要将其转化为字符串“12345678”.存到D10开始的地址。正常转换成功的话,D10-D14依次得到字符串“12”,“34”,“56”,“78”。现在我只能将数字依次除10的7次方,再将余数除10的6次方,依次。。。,然后算出的商就是单个数字。但是这样的话只能得到字符串“1”,“2”,“3”,“4”,“5”,“6”,“7”,“8”。这样显然不行。这是在知道字符串长度的情况下,假如字符串的长度不一定,若是是9位,10位,或4位。又应该怎么弄。反过来,要将数字12345678转化为字符串“12345678”。又应该怎么弄。本人菜鸟,希望得到各位大神的指点。
仔细看看手册,有指令的,比如1楼回复你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FX3U有个STR指令用来转换的,Q系列没用过不清楚。

Q系列使用同样指令。

楼主:
那个指令我试过了,一试PLC报警。不不知道原因出在哪里。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个指令我试过了,一试PLC报警。不不知道原因出在哪里。

你需要贴出程序以及PLC的报警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解答,最经太忙了。上坛子都没空。我自己找时间再慢慢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