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6):
我们车间有100台数控磨床,正常程序是,加工完成后,台达PLC发出指令,控制步进电机驱动 砂轮快速后退,方便取出.

但是,每1-2年就会随机一台机床出现一次,加工结束后不后退,反而快速前进,撞报废砂轮的故障.以前以为是操机工瞎说,结果有一次,我们技术人员在车间里,亲眼见到加工完后,本该后退的砂轮,快速前进,撞坏砂轮. 关机重启后,再空走,再也没有发生这个故障.程序没有问题.因为这个砂轮快速后退是机床内置程序,不需要操作工编写.

我们以为是步进电机驱动质量不好,要求步进电机驱动厂家,增加方向控制的光电耦合开关.但是即使这样还是会发生这种故障.概率大概 200台使用一年,发生一次故障。

请问会不会是 PLC 控制方向的触点偶发性故障,发不出脉冲,导致步进电机驱动 发不出转向的指令。导致故障。

网友A(2021-03-17):
间接性神经错乱

网友B:
条件允许,前面加个接近开关,再往前就停机……你这种偶尔的情况很难找到原因……

网友C:
修改程序,多加1个或两个限位保护。

网友D(2022-03-28):
多加限位保护,可以的

网友E:
步进驱动器的问题吧?我修过几次这种问题,维修或更换步进驱动器就正常了

网友D(2022-08-02):
这种偶尔的情况很难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