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7):
055B43A只接电源,报HPF1,测量电源电压364 375  363,但这个变频器在别的厂区运行正常,HPF1是不是跟电源电压有关系啊?

网友A:
不应该呀,单相220的都可以用应三相的变频器。
HPF.1的故障原因是GFF硬件 保 护 线路异常

网友B:
有干扰吧

网友C:
   变频器这种故障代码需要维修了!这是台达变频器典型电流检测故障,维修第一步从电源开始,+15V和-15V是否正常,一般情况下更换电解电容,用示波器观察一目了然;第二步电流传感器三个或者二个信号输出端,电压必须是0V,绝对不能超过+ -0.05V,超过这个电压值必须更换,这是台达变频器故障率最高的地方;第三步电流检测放大电路TL074的 1脚(Iu).14脚(Iv).8脚(Iw),必须是0V电压,如果有电压变频器上电肯定报这个故障代码,根据我提供的这个数据就能判断是否是电源驱动板问题,另外就是主板问题了,建议更换主板!维修主板耗费时间成功率很低,希望楼主马到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老师,就是不知道哪里能买到比较可靠的霍尔

网友C:
淘宝网多得是!确定是否是霍尔有问题?如果楼主不是专业的建议送修。

网友C:
霍尔传感器建议别买二手拆机的!一定要买全新的!

楼主(2021-03-17):
回复 网友C:
5.5的修起来大概多少钱啊?

网友C:
不要超过新变频器价格30%!

网友D(2025-05-19):
回复 网友C:
老师我也有一个VFD-E的变频器,+ -15V,一个测得是-13V多,一个是+18V。还有你说的1,8,14脚测得都是5V左右,霍尔我已换新,请问我这个变频器电源是正常的吗,测了几个正常的变频器电压都差不多。这是为什么?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肯定是电源问题!7815和7915电源电路你要认真检查,没有这二个三端稳压块子是二只整流二极管组成的+15V和-15V你也要认真检查,+15V和-15V电源不要相差0.8V,电源回复以后,电流检查放大电路输出端必须是0V,否则你要认真检查,祝你修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