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7):
昨天调试软启动器柜时  切换旁路主线接反造成瞬间电流过大 123级开关全跳开 一共三次  主进线开关微断杂牌 3pc40A  分开关 西门子3pc20A   试验开关 施耐德3pc6A 西门子  施耐德应该说 质量灵敏度够好的吧 但进户总闸每次都是断开

网友A:
调试软启动器柜时 ,切换旁路主线接反?就是那台132KW电机?这绝对是个低级错误。微断灵敏性差别不大的,主要是短路保护用。

网友B:
你把总闸下其他回路断开再试试看跳那个

楼主:
这是最前端的c32安闸  不知是啥牌子的 也跳了 如此看来  施耐德 西门子微断开关的灵敏度也不过如此

网友C:
短路保护跳闸有个反时限曲线,电流越大,动作时间越少。也可能短路电流足够大,动作时间少到小于机械动作时间,下级开关跳闸用时过长,还没等动作结束,上级也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路保护跳闸有个反时限曲线,电流越大,动作时间越少。也可能短路电流足够大,动作时间少到小于机械动作时间,下级开关跳闸用时过长,还没等动作结束,上级也跳了。
这个并不是短路  具体是软启时正转旁路时反转  22kw软启动器  负载试验电机2.2kw没有负载  只是扭矩短时剧增  电流问题 按常规 施耐德  西门子 微断都是电磁脱扣 完全能胜任防止越级跳闸 但是太不争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路保护跳闸有个反时限曲线,电流越大,动作时间越少。也可能短路电流足够大,动作时间少到小于机械动作时间,下级开关跳闸用时过长,还没等动作结束,上级也跳了。
这个并不是短路  具体是软启时正转旁路时反转  22kw软启动器  负载试验电机2.2kw没有负载  只是扭矩短时剧增  电流问题 按常规 施耐德  西门子 微断都是电磁脱扣 完全能胜任防止越级跳闸 但是太不争气了  一级是32安早期正泰电气的   二级是20安西门子电气的   三级是6安 施耐德电气的 实在是说不过去了

网友D:
这叫微断?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