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7):
现在做一个测齿轮的试验台,变频电机通过变频器带动,变频器的载波频率为8KHz,通过加速度传感器测量之后,经过傅里叶变换,频率在8kHz的幅值很大,单独测电机的外壳幅值差不多,怎么能消除或者抑制这个载波频率????加变频器输出滤波器可以吗?

网友A:
可以降低载波频率试试

网友B:
这个是EMC问题。也就是系统的电磁兼容问题。要综合考虑。

第一,安装布线要强弱电分开布局,电缆线加屏蔽
第二,等电位连接
第三,良好的独立地线,可靠接地
第四,电机的PE与变频器的PE用大截面电缆直接连接
第五,加装无线电干扰滤波器

其实由上述1-4项保证就足够抑制干扰信号了。如果还不能彻底消除,加入第五项,可以根治电磁干扰对周边的弱电信号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