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7):
一个工程要用到24台称重仪表,老板出于想省钱的原因全部都用了上海某华仪表,PLC是用施耐德tm241,准备分开两个通讯口通讯,发现该仪表只支持ascii通讯,于是根据说明书编写报文,然后用功能块发送读取这样,,,,通讯方式我采用的是上一个功能快的busy位下降沿去接通下一个这样无缝连接,,出来的效果是隔了一个才能读取回来,,然后调整通讯方法改用分时触发,就能全部读回来,但是通讯速度非常低,就是反应不过来,有时候还不能反应,就是实际重量已经改变了,但读回来的数据还是没变化,估计是掉包了,,,这个仪表最高支持9600的波特率,,,请问大家是我的通讯方式有错还是仪表本身通讯机制就这样?或者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网友A:
耀华C8的仪表就这样了,FX2N的和信捷XC3的我都用过,延时至少要0.3秒,我是5个表一圈下来1.5秒。

网友B:
可以用Modbus Poll实际测试一下,看看仪表延迟返回时间是多少了
本身Modbus ASCII就是要比Modbus RTU要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Modbus Poll实际测试一下,看看仪表延迟返回时间是多少了
本身Modbus ASCII就是要比Modbus RTU要慢。

这个表不支持MODBUS,是自由协议

网友A:
做到这一步了,可以再加6个信捷XD3-16的PLC,一个带4个仪表,称重控制什么的由这些PLC处理,

施耐德与这6个PLC走MODBUS负责发送需要的称重重量和读取实际的称重重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信捷这个PLC有什么优势吗,我现在的施耐德是带网口的,可以用以太网来读取他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Modbus Poll实际测试一下,看看仪表延迟返回时间是多少了
本身Modbus ASCII就是要比Modbus RTU要慢。

这个表不支持MODBUS,是自由协议

楼主的标题就是Modbus ASCII,所以我建议它改用一些第三方工具先行调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信捷这个PLC有什么优势吗,我现在的施耐德是带网口的,可以用以太网来读取他们
施耐德M241的PLC已然很不错了,没必要改用信捷PLC。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信捷这个PLC有什么优势吗,我现在的施耐德是带网口的,可以用以太网来读取他们
施耐德2个口,各带12站并不多,看你标题是Modbus ASCII协议,实际上应该自定义协议吧,那PLC这里就自由口编程就是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信捷这个PLC有什么优势吗,我现在的施耐德是带网口的,可以用以太网来读取他们
真正自由口通信好用的PLC,也不见得就是信捷PLC,比如海为的也很好用,如果要按4楼版主的建议,那得加多少信捷PLC啊,呵呵。那要这么说加几个几十元的单片机,也可以哦。再说了,可以扩展多个串口的PLC也有很多,他们实现自由口通信也不难。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信捷这个PLC有什么优势吗,我现在的施耐德是带网口的,可以用以太网来读取他们

不好意思,型号搞错了,应该是XC3-24R-E,还要加一块XC-COM-BD,这样有两个485口,一个与仪表通讯,一个与施耐德通讯,这个是不带网口的

对我来说用信捷,因为我用过它与这款仪表通讯没问题,另外性价比也还可以,这两样一共还不到700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信捷这个PLC有什么优势吗,我现在的施耐德是带网口的,可以用以太网来读取他们
真正自由口通信好用的PLC,也不见得就是信捷PLC,比如海为的也很好用,如果要按4楼版主的建议,那得加多少信捷PLC啊,呵呵。那要这么说加几个几十元的单片机,也可以哦。再说了,可以扩展多个串口的PLC也有很多,他们实现自由口通信也不难。

耀华这款仪表就这个样,带多了轮询时间长,称量的精度与效率都不高,我最多一个PLC带过5个,到了最后的重量,电磁阀动一下要延时2秒才能与标准重量做比较。

楼主现在是表都买回来了,应该也没什么其他好办法了,至于用什么品牌的PLC或者还是单片机只要功能达到都可以,因为我只用过信捷的

网友C:
如果不能换其他仪表,那只能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不行了,想着用模拟量看看能不能混过去,于是网上又买了五六个模拟量采集模块,效果也是不理想

楼主:
回复 网友C:
忍不了,这个工程做调油的,阀门关迟一点还可以如果几十秒都还没比较到关,那就进了好多油了,比例成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速度问题和掉包的问题了,我试但个仪表完全没问题,两三个就开始抽风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速度问题和掉包的问题了,我试但个仪表完全没问题,两三个就开始抽风了
那还是程序问题?

网友D:
看起来头皮发麻,遇到大难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不行了,想着用模拟量看看能不能混过去,于是网上又买了五六个模拟量采集模块,效果也是不理想

模拟量采集模块是与PLC通讯的吧,这样也有延迟的。

施耐德tm241加模拟量模块应该差不多,这个仪表是有一路模拟量输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试过两个常用的通讯读取方法了,还是那样,这两个方法在其他仪表上点事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模拟量采集,然后通讯发回去给PLC,,,今天试了下,还是不是,标定不准,难搞,但是看到过别人也有工程用模拟量,但是就是不知为什么标定不准

网友E:
看这些存储罐子应该都是3吨的,电子称选型前是否可以考虑成套的配件(某宝上成套的价格也是比较便宜,提供485通讯口)

网友F:
选型挖坑.

最近有感,通讯还是网线靠谱.PN,ECAT,ENET/IP等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模拟量采集,然后通讯发回去给PLC,,,今天试了下,还是不是,标定不准,难搞,但是看到过别人也有工程用模拟量,但是就是不知为什么标定不准
标定,仪表有标定的方法,模拟量输出set1里面10-13参数可以设定范围的,另外也可以自己通过模拟量做标定,先在空秤时记下当前值作为零点值,然后放砝码,用这个值减去零点值再除以砝码重量就相当于是分度值了,以后再用当前实时值减去零点值除以分度值就是重量值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模拟量我试了放200公斤法码,然后标定对应模拟量20毫安,空称后再放160公斤法码,测出电流为17毫安,,这么一点重量偏差就这么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标准的modbus rtu都没那么吐血了,,就为了省那点钱

网友F:
回复 楼主:
没事,老板挖坑,打工人填坑

网友G:
自己重新开发不行吗?反正你们用的又不多,从市场上买成品的壳体回来,然后自己设计,想多快就多快,想什么协议就什么协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模拟量我试了放200公斤法码,然后标定对应模拟量20毫安,空称后再放160公斤法码,测出电流为17毫安,,这么一点重量偏差就这么大了

200公斤20毫安,160公斤17毫安,(20-4)/200*160+4=16.8 ,差不多呀,应该是满量程没设定好。

网友H(2021-02-27):
我搞除湿机也遇到过奇葩通讯,不支持西门子modbus rtu块,只认自由口功能码,且不能连续读多个寄存器、线圈只能写不能读(只能下命令没得反馈)。一根485挂30台,一圈下来要2分钟。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两分钟那还读什么,基本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