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7):
电控柜内有180台0.75KW的变频器、1个西门子1500的PLC、1个24V开关电源。请问大神有必要在总电源上加个滤波器吗?所有的变频器一起使用会不会对PLC和电网有干扰?加滤波器可以解决干扰吗?

网友A:
几十台3KW的做过,180台的没有经验,但是当时我没有装滤波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设备使用时,PLC有发生过异常吗?或者程序执行异常吗?

网友B:
我最多7台变频器带PLC的装过,没加滤波器,这么多没搞过……

网友C:
可先看看变频器是否内置滤波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对PLC没有影响

网友D:
开关电源本身就有抗干扰的一些能力了。

网友E:
180能变频器分组加装滤波器~~~~~~···
变频器和PLC安装位置远点,可以加隔板~~~~~~···。

网友F:
做使用预算,预留空间
实际施工优化布线减少可能的外接干扰
运行时根据情况解决

网友G:
这么多变频器,是不是有一种共直流母线的配制方法?
那样似乎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网友H:
小功率应该无所谓的。怕有问题可以用一个隔离变压器和一个滤波器给开关电源供电。保证电源的稳定性。尽可能让plc远离这些变频器。

网友I:
180个变频啊,数量不算少,这数量你肯定是要分多个柜子来组装了,是否对PLC干扰这个不好说,保险起见增加一个隔离变压器会更好

网友J:
11楼言之有理,加隔离变压器比加滤波器好一点。

网友K:
PLC尽量还是装个滤波器吧,目前我厂里调试的时候就发现有的设备出现干扰问题

网友L:
变频器有逆变电路肯定会有谐波,最好在电源侧加装1:1隔离变压器,高频谐波都被铁芯消耗,不会触电危险

网友M:
电柜里装小电箱,然后把PLC装到小电箱里,再PLC供电用隔离变压器.

楼主:
回复 网友K:
请问你们的滤波器是加在24V电源输入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H:
请问滤波器选低通滤波吗?

网友N:
滤波器一般是加在plc电源部分 交流220的比较多

网友K:
引用 楼主:
请问你们的滤波器是加在24V电源输入端吗?
滤波器一般装在交流电压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