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7):
每次开机都要重新打数据 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A:
TK6070有索引寄存器,三菱PLC有变址寄存器,这些都可以做配方。

开机都要重新打数据

是不是没有用停电保持的寄存器,就算是配方功能也要用停电保持的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 谢谢大佬

网友B(2021-04-07):
威纶通触摸屏项目选单宏配方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Dy4y1t7AN/

网友C:
自己用宏指令做一个配方功能, 其实就是将数据保存到RW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