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11-17):
这个台达人机怎么回事,好容易出现这样

网友A:
应用程序坏了,重下新的

网友B:
固件坏了?

网友C:
有程序用电脑重新下载下看行不行;

网友D:
固件不对了,如果是一直在运行的屏,突然出现这个问题,应该重新下载程序就能解决。如果是新屏,有可能你的电脑软件版本号低于屏的版本号,或者电脑的软件版本号远高于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