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7):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这是新车间啊?
地面好干净啊!
无触点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B:
这个配件价格不便宜,好处是电控柜可以做到简洁明了

网友C:
难道不是固态继电器?

如果是固态继电器换了个名字的话,建议不要使用在原来使用接触器的场合。如果非要用,还是要在前端加一个接触器。

因为接触器断电时,负载是完全没有电的。

但固态继电器不同,有可能一旦导通,则可能存在不完全关断的情况

网友D:
这个,就等着听爆竹声声吧!
到时贵司车间每个月都会有爆竹声声,肯定不会寂寞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难道不是固态继电器?

如果是固态继电器换了个名字的话,建议不要使用在原来使用接触器的场合。如果非要用,还是要在前端加一个接触器。

因为接触器断电时,负载是完全没有电的。

但固态继电器不同,有可能一旦导通,则可能存在不完全关断的情况
和普通固态继电器还是有区别的
可以说是三相固态继电器,内部有控制,比用三个单相固态贵很多。

网友F:
我在想它夏天热不热

网友G:
回复 网友C:
无触点接触器主要是用在行车上的!大功率的接触器在行车上频繁启动,停止,非常容易造成触点烧毁!所以使用无触点接触器!但是无触点接触器价格贵,占地方也比较大!其实接触器不大,就是散热器非常大!

网友H:
无触点接触器实际上就是固态继电器的演化!它的优点是没有触点,不产生火花,控制电压范围宽。但是凡事都有利有弊。选择它是有要求的,由其是功率要求。并且要做好防热。另外它不像普通的有触点接接触器那样即有常开,也有常闭,双向控制。安装灵便,任意加装辅助触点。但普通接触器,在我小的时候,触点全是银的,而现在已经看不见银的了,全是铜的。所以容易粘连。不是科学越来越落后,而是为了节约成本,恐怕只有中国产品是这样子,现在不敢想像的是:连电机、变压器都出现了铝漆包线。第一次看见铝漆包线变压器时,我惊呆了。简直不敢想象!
铝漆包线会造成功率不足,发热等。

网友I:
质量可靠的话还是挺耐用的,这种无触点三相正反转固态开关看其它厂家用过,个头跟楼主图中80A的一样大,控制2.2kW的电机,频繁正反转,10来年也没有坏过一个。
不过看楼主这个80A才这么大一点散热器,够呛!

网友J:
内部就是可控硅或者晶闸管,起闸流作用。这玩意选型很有讲究的,一般都是放大规格使用,一般要放大到5倍到10倍的工作电流使用,否则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新车间啊?
地面好干净啊!
无触点的原理是什么?
晶闸管、可控硅

网友L:
接触器粘连 可以用这款检测器,LC28来监控。发生接触器粘连时,可以外接蜂鸣器 报警,或者断开行车主接触器线圈电源。